怎样把单片机中的hex文件给拷贝出来?

楼主(2018-04-12):
我有一个单片机stc15w101 不知道能不能把里面的文件给拷贝出来  复制到另一个单片机里

网友A:
除非你找人破解

网友B:
更正一下,里面没有HEX文件!HEX文件是后期人为根据代码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更正一下,里面没有HEX文件!HEX文件是后期人为根据代码做的。

程序代码什么拷贝出来

网友C:
拿数据线传过去

网友D:
直接拷贝是不可以的,芯片都是加密了的

网友E:
到单片机里面弄出来只能去找单片机解密的公司,自己肯定是不行

网友F:
别想了,单片机都有数据保护机制。

网友G:
stc号称是最难破解的单片机(自己号称的),不管怎么说,正常途径是很难了,除非花钱找专业人士破解。
另外,芯片里的信息读出来一般都是bin格式,hex是根据芯片的特性生成的一种16进制烧写文件。
你所说的应该是bin,而不是hex。

网友H:
格式不是主要的,只要能读出来就行。可惜只有极少数的不值钱的程序也许不加密。加密的你是读不出来的。除非专业人员,但是这是一种不正当的商业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