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NTC测温曲线拟合算法源码

楼主(2018-04-12):
分享一个NTC热敏电阻测温曲线拟合算法!

#include "ntc.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ervice.h"
#include "datastorage.h"
#include "math.h"
#include "adc.h"
#include "Battery.h"

float        ResCalibValue = 0.0;//校准后的电阻值
float        Value_Res = 0.0;//电阻值,单位为KΩ

float const R[]=                                                                 //NTC码表
{
        177.00,166.40,156.60,147.20,138.50,130.40,122.90,115.80,109.10,102.90,
        97.120,91.660,86.540,81.720,77.220,72.980,69.000,65.260,61.760,58.460,
        55.340,52.420,49.660,47.080,44.640,42.340,40.160,38.120,36.200,34.380,
        32.660,31.040,29.500,28.060,26.680,25.400,24.180,23.020,21.920,20.880,
        19.900,18.970,18.290,17.260,16.460,15.710,15.000,14.320,13.680,13.070,
        12.490,11.940,11.420,10.920,10.450,10.000,9.574, 9.166, 8.778, 8.480,
        8.058, 7.724, 7.404, 7.098, 6.808, 6.532, 6.268, 6.015, 5.776, 5.546,
        5.326, 5.118, 4.918, 4.726, 4.544, 4.368, 4.202, 4.042, 3.888, 3.742,
        3.602, 3.468, 3.340, 3.216, 3.098, 2.986, 2.878, 2.774, 2.674, 2.580,
        2.488, 2.400, 2.316, 2.234, 2.158, 2.082, 2.012, 1.942, 1.876, 1.813,
        1.751, 1.693, 1.637, 1.582, 1.530, 1.480, 1.432, 1.385, 1.341, 1.298,
        1.256, 1.216, 1.178, 1.141, 1.105, 1.071, 1.038, 1.006, 0.975, 0.945,
        0.916, 0.888, 0.862, 0.836, 0.811, 0.787, 0.764, 0.741, 0.720, 0.699,
        0.679, 0.659, 0.640, 0.622, 0.605, 0.588, 0.571, 0.556, 0.540, 0.525,
        0.511, 0.497, 0.483, 0.470, 0.457, 0.445, 0.433, 0.422, 0.411, 0.400,
        0.389, 0.379, 0.369, 0.360, 0.351, 0.342, 0.333, 0.324, 0.316, 0.308,
        0.300, 0.293, 0.286
};

//***********************************************
//函数功能:求电阻值函数
//入口参数:无
//出口参数:无
//备    注:
//************************************************
void ResCalculate(void)
{
        u16                 i;
        u32                ResSumCode = 0;
        float        AverageCode = 0;

        for(i=0;i<2000;i++)
                ResSumCode=ResSumCode+ADC_Buff[i][2];

        AverageCode = ResSumCode/2000.0;

        if(AverageCode < 4095.0) //防止死机
                Value_Res = 15.0*AverageCode/(4095.0-AverageCode);           //换算电阻值,限流电阻15K
        else
                Value_Res = 260.0;
        if(Value_Res>260.0)
                Value_Res = 260.0;
}
//***********************************************
//函数功能:求温度值函数
//入口参数:无
//出口参数:无
//备    注:
//************************************************
void TempCalculate(void)
{
        float        TempValue,NTC_add;

        ResCalculate();//求电阻值函数

        if(SysData.Flag_Adj == 0xAA55)//校准调试模式
                ResCalibValue = Value_Res;
        else
                ResCalibValue = ( Value_Res - SysData.ResZero/1000.0) * SysData.ResGain/1000.0;//电阻值零点和增益补偿

        if(ResCalibValue < 0.0)ResCalibValue = 0.0;
        SysData.ResValue = (u32)(ResCalibValue * 100); //电阻值,欧姆

        if(ResCalibValue >250.0)//断线
        {
                TempValue= -30.0;//断线上报最小温度
        }
        else if(ResCalibValue < 2.4)//短路,测温范围-30~60℃
        {
                TempValue= 60.0;//断线上报最大温度
        }
        else
        {
                if((ResCalibValue>R[2])&&(ResCalibValue<=R[0])) //温度修正
                        NTC_add = 2.1;
                else if((ResCalibValue>R[4])&&(ResCalibValue<=R[2]))
                        NTC_add = 2.0;
                else if((ResCalibValue>R[6])&&(ResCalibValue<=R[4]))
                        NTC_add = 1.9;
                else if((ResCalibValue>R[8])&&(ResCalibValue<=R[6]))
                        NTC_add = 1.8;
                else if((ResCalibValue>R[10])&&(ResCalibValue<=R[8]))
                        NTC_add = 1.7;
                else if((ResCalibValue>R[12])&&(ResCalibValue<=R[10]))
                        NTC_add = 1.6;
                else if((ResCalibValue>R[14])&&(ResCalibValue<=R[12]))
                        NTC_add = 1.5;
                else if((ResCalibValue>R[16])&&(ResCalibValue<=R[14]))
                        NTC_add = 1.4;
                else if((ResCalibValue>R[18])&&(ResCalibValue<=R[16]))
                        NTC_add = 1.3;
                else if((ResCalibValue>R[20])&&(ResCalibValue<=R[18]))
                        NTC_add = 1.2;
                else if((ResCalibValue>R[22])&&(ResCalibValue<=R[20]))
                        NTC_add = 1.1;
                else if((ResCalibValue>R[24])&&(ResCalibValue<=R[22]))
                        NTC_add = 1.0;
                else if((ResCalibValue>R[26])&&(ResCalibValue<=R[24]))
                        NTC_add = 0.9;
                else if((ResCalibValue>R[28])&&(ResCalibValue<=R[26]))
                        NTC_add = 0.8;
                else if((ResCalibValue>R[31])&&(ResCalibValue<=R[28]))
                        NTC_add = 0.7;
                else if((ResCalibValue>R[35])&&(ResCalibValue<=R[31]))
                        NTC_add = 0.6;
                else if((ResCalibValue>R[39])&&(ResCalibValue<=R[35]))
                        NTC_add = 0.5;
                else if((ResCalibValue>R[42])&&(ResCalibValue<=R[39]))
                        NTC_add = 0.4;
                else if((ResCalibValue>R[48])&&(ResCalibValue<=R[42]))
                        NTC_add = 0.2;
                else if((ResCalibValue>R[52])&&(ResCalibValue<=R[48]))
                        NTC_add = 0.1;
                else if((ResCalibValue>R[59])&&(ResCalibValue<=R[52]))
                        NTC_add = 0.0;
                else if((ResCalibValue>R[109])&&(ResCalibValue<=R[59]))
                        NTC_add = -0.2;
                else if((ResCalibValue>R[115])&&(ResCalibValue<=R[109]))
                        NTC_add = -0.1;
                else if((ResCalibValue>R[120])&&(ResCalibValue<=R[115]))
                        NTC_add = 0.0;
                else if((ResCalibValue>R[124])&&(ResCalibValue<=R[120]))
                        NTC_add = 0.1;
                else if((ResCalibValue>R[129])&&(ResCalibValue<=R[124]))
                        NTC_add = 0.2;
                else if((ResCalibValue>R[132])&&(ResCalibValue<=R[129]))
                        NTC_add = 0.3;
                else if((ResCalibValue>R[137])&&(ResCalibValue<=R[132]))
                        NTC_add = 0.4;
                else if((ResCalibValue>R[141])&&(ResCalibValue<=R[137]))
                        NTC_add = 0.5;
                else if((ResCalibValue>R[144])&&(ResCalibValue<=R[141]))
                        NTC_add = 0.6;
                else if((ResCalibValue>R[147])&&(ResCalibValue<=R[144]))
                        NTC_add = 0.7;
                else if((ResCalibValue>R[150])&&(ResCalibValue<=R[147]))
                        NTC_add = 0.8;
                else if((ResCalibValue>R[153])&&(ResCalibValue<=R[150]))
                        NTC_add = 0.9;
                else if((ResCalibValue>R[156])&&(ResCalibValue<=R[153]))
                        NTC_add = 1.0;
                else if((ResCalibValue>R[158])&&(ResCalibValue<=R[156]))
                        NTC_add = 1.1;
                else if((ResCalibValue>R[160])&&(ResCalibValue<=R[158]))
                        NTC_add = 1.2;
                else if((ResCalibValue>R[162])&&(ResCalibValue<=R[160]))
                        NTC_add = 1.3;

                TempValue = B*logexp*T25/(T25*log10(ResCalibValue)+B*logexp-T25)-T0-NTC_add;          //温度换算
        }
        UserData.Temp = TempValue;//换算成0.1℃的整形
        SysData.fTemperValue = 100*TempValue ;
}

网友A(2018-08-22):
NTC热敏电阻测温曲线拟合算法

网友B:
很好 下载试试

网友B:
很好 需下载 看看 效果如何

网友C(2018-09-29):
谢谢,有线路原理试试吗。

网友C:
谢谢,有线路原理试试吗。NTC非线性按公式直接计数误差大,离散也大。

网友D(2019-03-13):
没有效果图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