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LX12832G cog 128x32 28pin单片机驱动程序源码

楼主(2018-04-12):
JLX12832G-037 使用说明书
/* JLX12832G-037-P-FOG 测试程序****/
/* LCD 驱动 IC:ST7567

/* 该程序显示 2 行中文如下:*/
/* 全套液晶解决方案*/
/* 质量取胜创建口碑*/

//#include <reg51.H>
//#include <intrins.h>

//--------------------------------------------------------
#define lcd_cs1 10  //接口定义,CS:片选
#define lcd_reset 9  //接口定义,RESET:复位
#define lcd_rs  11  //接口定义,RS:命令/数据寄存器选择。也叫"A0",或“CD”
#define lcd_sid 12  //接口定义,SID 即 SDA:串行数据
#define lcd_sclk 13  //接口定义,sclk:串行时钟
//-------------------------------------------------------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long unsigned long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long unsigned long

void displaygraphic(char *dp);

uchar jiong1[]={/*--  文字:  囧  --*/
/*--  宋体 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 x 高=16x16   --*/
0x00,0xFE,0x82,0x42,0xA2,0x9E,0x8A,0x82,0x86,0x8A,0xB2,0x62,0x02,0xFE,0x00,0x00,
0x00,0x7F,0x40,0x40,0x7F,0x40,0x40,0x40,0x40,0x40,0x7F,0x40,0x40,0x7F,0x00,0x00};

uchar lei1[]={/*--  文字:  畾  --*/
/*--  宋体 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 x 高=16x16   --*/
0x80,0x80,0x80,0xBF,0xA5,0xA5,0xA5,0x3F,0xA5,0xA5,0xA5,0xBF,0x80,0x80,0x80,0x00,
0x7F,0x24,0x24,0x3F,0x24,0x24,0x7F,0x00,0x7F,0x24,0x24,0x3F,0x24,0x24,0x7F,0x00};

//写命令到 LCD 模块
void transfer_command(int data1)
{
char i;
digitalWrite(lcd_cs1,LOW);   //cs1=0,片选清零才可以传送命令或数据
digitalWrite(lcd_rs,LOW);   //rs=0:表示以下发送 1 个字节的命令
for(i=0;i<8;i++)
{
  digitalWrite(lcd_sclk,LOW);
  if(data1&0x80) digitalWrite(lcd_sid,HIGH);
  else digitalWrite(lcd_sid,LOW);
  digitalWrite(lcd_sclk,HIGH);
   data1<<=1;
}
digitalWrite(lcd_cs1,HIGH);   //cs1=1,当不用传数据给液晶屏时片选尽量置高,以免接收到一些干扰信号
}
//写数据到 LCD 模块
void transfer_data(int data1)
{
char i;
digitalWrite(lcd_cs1,LOW);   //cs1=0,片选清零才可以传送命令或数据
digitalWrite(lcd_rs,HIGH);   //rs=0:表示以下发送 1 个字节的数据
for(i=0;i<8;i++)
{
  digitalWrite(lcd_sclk,LOW);
  if(data1&0x80) digitalWrite(lcd_sid,HIGH);
  else digitalWrite(lcd_sid,LOW);
  digitalWrite(lcd_sclk,HIGH);
   data1<<=1;
}
digitalWrite(lcd_cs1,HIGH);      //cs1=1,当不用传数据给液晶屏时片选尽量置高,以免接收到一些干扰信号
}

/*延时*/
void delay(int i)
{
int j,k;
for(j=0;j<i;j++)
for(k=0;k<500;k++);
}

/*等待一个按键,我的主板是用 P2.0 与 GND 之间接一个按键
void waitkey()
{
repeat:
   if (P2&0x01) goto repeat;
else delay(6);
if (P2&0x01) goto repeat;
else
delay(40);
}
*/
void lcd_address(int page,int column)
{

column=column;
transfer_command(0xb0+page-1);   /*设置页地址*/
transfer_command(0x10+(column>>4&0x0f)); /*设置列地址的高 4 位*/
transfer_command(column&0x0f); /*设置列地址的低 4 位*/
}
/*显示 16x16 点阵图像、汉字、生僻字或 16x16 点阵的其他图标*/
void display_graphic_16x16(uint page,uint column,uchar *dp)
{
uint i,j;
digitalWrite(lcd_cs1,LOW);
for(j=0;j<2;j++)
{
  lcd_address(page,column);
  for (i=0;i<16;i++)
  {
   transfer_data(*dp);     /*写数据到 LCD,每写完一个 8 位的数据后列地址自动加 1*/
   dp++;
  }
  page++;
}
digitalWrite(lcd_cs1,HIGH);
}

/*显示 5*7 点阵图像、ASCII, 或 5x7 点阵的自造字符、其他图标*/
void display_graphic_5x7(uint page,uchar column,uchar *dp)
{
uint col_cnt;
digitalWrite(lcd_cs1,LOW);
lcd_address(page,column);
for (col_cnt=0;col_cnt<8;col_cnt++)
{
  transfer_data(*dp);
  dp++;
}
digitalWrite(lcd_cs1,HIGH);
}

/*显示 8x16 点阵图像、ASCII, 或 8x16 点阵的自造字符、其他图标*/
void display_graphic_8x16(uint page,uchar column,uchar *dp)
{
uint i,j;
digitalWrite(lcd_cs1,LOW);
for(j=0;j<2;j++)
{
  lcd_address(page,column);
  for (i=0;i<8;i++)
  {
   transfer_data(*dp);     /*写数据到 LCD,每写完一个 8 位的数据后列地址自动加 1*/
   dp++;
  }
  page++;
}
digitalWrite(lcd_cs1,HIGH);
}

//==================display a piture of 128*64 dots================
void displaygraphic(char *dp)
{
        int i,j;
        for(i=0;i<4;i++)
        {
        digitalWrite(lcd_cs1,LOW);
  transfer_command(0xb0+i);   //set page address,
  transfer_command(0x10);
  transfer_command(0x00);
  for(j=0;j<128;j++)
  {
         transfer_data(*dp);
   dp++;
  }
          }

}

char graphic1[]={
/*--  调入了一幅图像:D:\Backup\我的文档\图片\G-037.bmp  --*/
/*--  宽度 x 高度=128x32  --*/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7E,0x2A,0x2A,0x2A,
0x2A,0x2A,0x2A,0x7E,0x00,0x00,0x00,0x00,0x02,0xFE,0x92,0x92,0x92,0xFE,0x12,0x11,
0x12,0x1C,0xF0,0x18,0x17,0x12,0x10,0x00,0x20,0x21,0x2E,0xE4,0x00,0x42,0x42,0xFE,
0x42,0x42,0x42,0x02,0xFE,0x00,0x00,0x00,0x00,0x00,0xF8,0x48,0x48,0x48,0x48,0xFF,
...

};

//============initial
void initial_lcd()
{
    digitalWrite(lcd_cs1,LOW);
    digitalWrite(lcd_reset,LOW);                 //Reset the chip when reset=0
    delay(20);
    digitalWrite(lcd_reset,HIGH);
transfer_command(0xe2);  /*软复位*/
transfer_command(0x2c);  /*升压步聚 1*/
delay(5);
transfer_command(0x2e);  /*升压步聚 2*/
delay(5);
transfer_command(0x2f);  /*升压步聚 3*/
delay(5);
transfer_command(0x22);  /*粗调对比度,可设置范围 20~27*/
transfer_command(0x81);  /*微调对比度*/
transfer_command(0x1b);  /*微调对比度的值,可设置范围 0~63*/
transfer_command(0xa2);  /*1/9 偏压比(bias)*/
transfer_command(0xc8);  /*行扫描顺序:从上到下*/
transfer_command(0xa0);  /*列扫描顺序:从左到右*/
transfer_command(0x40);  /*起始行:从第一行开始*/
transfer_command(0xaf);  /*开显示*/
    digitalWrite(lcd_cs1,HIGH);
}

//===============clear all dot martrics=============
void clear_screen()
{
unsigned char i,j;

  for(i=0;i<4;i++)
        {
        digitalWrite(lcd_cs1,LOW);
  transfer_command(0xb0+i);
  transfer_command(0x10);
  transfer_command(0x00);
  for(j=0;j<132;j++)
  {
          transfer_data(0x00);
  }
         }
}
//===============main program===================
void setup()
{
  pinMode(lcd_cs1,OUTPUT);
  pinMode(lcd_reset,OUTPUT);
  pinMode(lcd_rs,OUTPUT);
  pinMode(lcd_sid,OUTPUT);
  pinMode(lcd_sclk,OUTPUT);
//  int i,j,k;
digitalWrite(lcd_cs1,LOW);
initial_lcd();
        while(1)
        {

  clear_screen();    //clear all dots
         displaygraphic(graphic1);  //display a picture of 128*64 dots
  //waitkey();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