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桥杯“温度监控器”源代码

楼主(2018-04-13):
1、main.c文件
#include "common.h"
#include "timer.h"
#include "ds18b20.h"
#include "display.h"
#include "ds1302.h"
#include "led.h"
/**********************************************************
函数名称:SysInit
***********************************************************/
void SysInit(void)
{
/*总线设备初始化*/
LED=0xff;              //LED灯全灭
DISPBIT=0x00;          //数码管位码赋值全0
DISPSEG=0xff;          //数码管段码赋值全1
//
ReadTemp();            //初始化的时候读一次温度同时启动一次温度转换
DispIniData();         //设置第1页初始界面待显示的数据“-01”
/*定时器0和中断系统初始化*/
TMOD=0x11;
TH0=(65536-1000)/256;
TL0=(65536-1000)%256;        //1ms时基
TH1=(65536-50000)/256;
TL1=(65536-50000)%256;        //50ms时基
ET0=1;                        //中断分开关
ET1=1;
EA=1;                  //中断总开关
TR0=1;                 //定时器0启动定时
TR1=1;
}
/**********************************************************
函数名称:main
***********************************************************/
void main(void)
{
SysInit();
while(1)
{
////////////////////////////////////////////////////
  if(GETSTART)         //在第2页上开始走数并采集温度
  {
        sec=ReadSec();
    min=ReadMin();
    hou=ReadHou();
        //根据分钟和秒的数据换算成秒为单位的时间
        if(min==0x59)
        sec_total=(sec>>4)*10+(sec&0x0f)-50;
        else
    sec_total=(min+1)*60+(sec>>4)*10+(sec&0x0f)-50;
        //判断满足下面的间隔时间,开始采集温度一次(4种不同时间间隔采集温度 )
        if  (((S4_Cou==0)&&(sec_total-sec_before==1))
          ||((S4_Cou==1)&&(sec_total-sec_before==5))
          ||((S4_Cou==2)&&(sec_total-sec_before==30))
          ||((S4_Cou==3)&&(sec_total-sec_before==60)))
    {
         sec_before=sec_total; //把当前计算出来的秒时间总数赋给sec_before,为下一次做准备
     ReadTemp();           //读取DS18B20温度数据
         GetTemper[Temp_cou]=((TempData[0]&0xf0)>>4)|((TempData[1]&0x0f)<<4);
         Temp_cou++;
         if(Temp_cou==10)
         {
          Temp_cou=0;
          sec_total=0;
          sec_before=0;
          GETSTART=0;
          GETOVER=1;
         }
    }
        DispClockData();      //初始为23小时59分59秒的电子钟数据设置
  }
////////////在第2页上温度采集完毕后显示第3页的初始数值,但未进入第3页///////////////////////////////////
  if(GETOVER)
  {
   if(LED500MSFLAG)        LedOn();
   else             LedOff();
   DispTempIniData();
  }
//////////在第3页依次显示10个温度数据/////////
  if(DISPTEMPER)
  {
    GETOVER=0;                 //为下次采集作准备
           sec=ReadSec();
        sec_total=(sec>>4)*10+sec&0x0f;
    if(sec_total-sec_before==1)
        {
         DispTemp10Data();
         sec_before=sec_total;                           //把当前计算出来的秒时间总数赋给sec_before,为下一次做准备
         Temp_cou++;
         if(Temp_cou==9)
         {
          Temp_cou=0;
          sec_total=0;
          sec_before=0;
          DISPTEMPER=0;
          DISPSTOP=1;
         }
        }
  }
/////////第3页显示10个温度数据后停止走数,停留在最后1个温度数据的显示上///
  if(DISPSTOP) DispTempEndData();
/////////在第3页显示界面上按下S7键后,重新回到参数设置界面//////////
  if(RESTART)
  {
   DispIniData();
   DISPSTOP=0;
   GETSTART=0;
   DISPTEMPER=0;
   S4_Cou=0;
   RESTART=0;
  }
}
}
2、timer.c文件
#include "common.h"
#include "display.h"
#include "keyboard.h"
#include "ds1302.h"
#include "led.h"
uchar PageCode=1;
bit GETSTART;
bit GETOVER;
bit DISPTEMPER;
bit DISPSTOP;
bit RESTART;
uint LedCou;
/**********************************************************
函数名称:Timer0
功    能: 定时器T0中断服务程序,为LED、数码管提供时间基数
参    数: 无参数
返回值  : 无
***********************************************************/
void Timer0(void) interrupt 1
{
TR0=0;
TH0=(65536-1000)/256;
TL0=(65536-1000)%256;                         //定时器计数器重赋初值
DispScan();
LedCou++;
if(LedCou==500)
{
  LedCou=0;
  LED500MSFLAG=!LED500MSFLAG;
}
TR0=1;
}
/**********************************************************
函数名称:Timer1
功    能: 定时器T1中断服务程序,为键盘提供时间基数
参    数: 无参数
返回值  : 无
***********************************************************/
void Timer1(void) interrupt 3
{
TR1=0;
TH1=(65536-50000)/256;
TL1=(65536-50000)%256;                             //定时器计数器重赋初值
KeyScan();
switch(Trg)
{
  case 0x01:
  {
   if(PageCode==3)                           //如果在第3页显示界面上按下S7,则回到初始界面
   {
    PageCode=1;
        RESTART=1;
   }
   break;
  }
  case 0x02:
  {
   if((PageCode==2)&&GETOVER)
   {
        DISPTEMPER=1;
    PageCode=3;
    Afresh_DS1302();                        //重新计时
        LedOff();                               //L1灯熄灭
   }
   break;
  }
  case 0x04:
  {
   if(PageCode==1)
   {
    PageCode=2;
        GETSTART=1;
        Init_DS1302();
   }
   break;
  }
  case 0x08:
  {
   if(PageCode==1)
   {
    S4_Cou++;if(S4_Cou==4)S4_Cou=0;
    DispInterval();
   }
   break;
  }
  default:{break;}
}
TR1=1;
}
3、led.c文件
#include "common.h"
#include "timer.h"
/**********************************************************
函数名称: LedOn
功    能: LED发光二极管亮
参    数: 无参数
返回值  : 无
***********************************************************/
void LedOn(void)
{
  LED=0xfe;
}
/**********************************************************
函数名称: LedOff
功    能: LED发光二极管灭
参    数: 无参数
返回值  : 无
***********************************************************/
void LedOff(void)
{
  LED=0xff;
}

4、display.c文件
#include "common.h"
//定义数码显示段码0、1、2、3、4、5、6、7、8、9、-、不亮共12个元素的数组
uchar code Disp_Seg[12] = {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0xbf,0xff};
uchar code Disp_Bit[8]  = {0x01,0x02,0x04,0x08,0x10,0x20,0x40,0x80};
uchar Disp_Dec[8]={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存放待显示的8个数据的十进制数组
bit LED500MSFLAG;
uchar code InterVal[4]={1,5,30,60};
uchar S4_Cou=0;
uchar GetTemper[10];
uchar Temp_cou;
uchar sec,min,hou;
uchar sec_total;
uchar sec_before;
/**********************************************************
函数名称: DispScan
***********************************************************/
void DispScan(void)
{
static uchar ScanPoint=0;
/*每隔1ms对某位数码管进行扫描显示*/
DISPBIT=0x00;
DISPSEG=0xff;                                      //循环显示下一位数码管前先关闭数码管显示以避免重影
DISPBIT=Disp_Bit[ScanPoint];                       //数码管位码先赋值
DISPSEG=Disp_Seg[Disp_Dec[ScanPoint]];             //数码管段码再赋值
ScanPoint++;
if(ScanPoint==8) ScanPoint=0;
}
/**********************************************************
函数名称: DispIniData
***********************************************************/
void DispIniData(void)
{
Disp_Dec[0]=11;
Disp_Dec[1]=11;
Disp_Dec[2]=11;
Disp_Dec[3]=11;
Disp_Dec[4]=11;
Disp_Dec[5]=10;
Disp_Dec[6]=0;
Disp_Dec[7]=1;
}
/**********************************************************
函数名称: DispInterval,采样温度数据的时间间隔的显示
***********************************************************/
void DispInterval(void)
{
Disp_Dec[0]=11;Disp_Dec[1]=11;Disp_Dec[2]=11;
Disp_Dec[3]=11;Disp_Dec[4]=11;
Disp_Dec[5]=10;
Disp_Dec[6]=InterVal[S4_Cou]/10;
Disp_Dec[7]=InterVal[S4_Cou]%10;
}
/**********************************************************
函数名称: DispClockData,显示电子钟的数据
***********************************************************/
void DispClockData(void)
{
Disp_Dec[0]=hou>>4;
Disp_Dec[1]=hou&0x0f;
Disp_Dec[3]=min>>4;
Disp_Dec[4]=min&0x0f;
Disp_Dec[6]=sec>>4;
Disp_Dec[7]=sec&0x0f;
if(LED500MSFLAG){Disp_Dec[2]=10;Disp_Dec[5]=10;}        //"-"闪烁
else            {Disp_Dec[2]=11;Disp_Dec[5]=11;}
}
/**********************************************************
函数名称: DispTempIniData,采样温度数据的初始显示
***********************************************************/
void DispTempIniData(void)
{
Disp_Dec[0]=10;
Disp_Dec[1]=0;
Disp_Dec[2]=0;
Disp_Dec[3]=11;
Disp_Dec[4]=11;
Disp_Dec[5]=10;
Disp_Dec[6]=GetTemper[0]/10;
Disp_Dec[7]=GetTemper[0]%10;
}
/**********************************************************
函数名称: DispTemp10Data,显示10个采样的温度数据
***********************************************************/
void DispTemp10Data(void)
{
Disp_Dec[0]=10;
Disp_Dec[1]=sec_total/10;
Disp_Dec[2]=sec_total%10;
Disp_Dec[3]=11;
Disp_Dec[4]=11;
Disp_Dec[5]=10;
Disp_Dec[6]=GetTemper[Temp_cou]/10;
Disp_Dec[7]=GetTemper[Temp_cou]%10;
}
/**********************************************************
函数名称: DispTempEndData,显示10个采样温度数据的最后一个
***********************************************************/
void DispTempEndData(void)
{
Disp_Dec[0]=10;
Disp_Dec[1]=0;
Disp_Dec[2]=9;
Disp_Dec[3]=11;
Disp_Dec[4]=11;
Disp_Dec[5]=10;
Disp_Dec[6]=GetTemper[9]/10;
Disp_Dec[7]=GetTemper[9]%10;
}

5、keyboard.c文件
#include "common.h"
uchar Trg,Cont,ReadData;
/**********************************************************
函数名称:KeyScan
功    能:获取键值
参    数:无参数
返回值  :4个独立键盘的键值
***********************************************************/
void KeyScan(void)
{
  P3=0xff;
  ReadData=P3^0xff;
  Trg=ReadData&(ReadData^Cont);               //触发键
  Cont=ReadData;                               //长按键
}

6、ds18b20.c文件
#include "common.h"
#include "intrins.h"
uchar TempData[2]={0x00,0x00};
sbit DQ=P1^4;
/**********************************************************
函数名称: Delay11us
功    能: 11us延时函数
参    数: 无参数
返回值  : 无
***********************************************************/
void Delay11us(uint t)
{for(;t>0;t--);}
/**********************************************************
函数名称: Ds18b20_Rst
功    能: DS18B20复位函数
参    数: 无参数
返回值  : 无
***********************************************************/
void Ds18b20_Rst(void)
{
uchar presence=1;      //定义存在脉冲
EA=0;
while(presence)
{
  while(presence)
  {
   DQ=1;_nop_();_nop_();
   DQ=0;
   Delay11us(50);           //延时550us
   DQ=1;
   Delay11us(6);
   presence=DQ;
  }
  Delay11us(45);            //延时500us
  presence=~DQ;
}
DQ=1;
EA=1;
}
/**********************************************************
函数名称: Read_byte
功    能: DS18B20读一个字节的函数
参    数: 无参数
返回值  : 返回读取的字节value
***********************************************************/
uchar Read_byte(void)
{
uchar i;
uchar value=0;
for(i=8;i>0;i--)
{
  EA=0;
  DQ=1;_nop_();_nop_();
  value>>=1;
  DQ=0;
  _nop_();_nop_();_nop_();_nop_();   //4us
  DQ=1;
  _nop_();_nop_();_nop_();_nop_();   //4us
  if(DQ) value|=0x80;
  Delay11us(6);
  EA=1;
}
DQ=1;
return(value);
}
/**********************************************************
函数名称: Write_byte
功    能: DS18B20写一个字节的函数
参    数: 8位命令val
返回值  : 返回读取的字节
***********************************************************/
void Write_byte(uchar val)
{
unsigned char i;
for(i=8;i>0;i--)
{
  EA=0;
  DQ=1;_nop_();_nop_();
  DQ=0;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   //5us
  DQ=val&0x01;
  Delay11us(6);
  val=val/2;
  EA=1;
}
DQ=1;
Delay11us(1);
}
/**********************************************************
函数名称: ReadTemp
功    能: 读取温度函数
参    数: 无
返回值  : 无
***********************************************************/
void ReadTemp(void)
{
Ds18b20_Rst();            //总线复位
Write_byte(0xcc);         //发skim Rom命令
Write_byte(0xbe);         //发读命令
TempData[0]=Read_byte();  //存放温度低8位
TempData[1]=Read_byte();  //存放温度高8位
Ds18b20_Rst();
Write_byte(0xcc);         //发skim Rom命令,启用存储器操作命令前跳过64位Rom编码命令
Write_byte(0x44);         //启动一次温度转换
}

7、ds1302文件
#include "common.h"
sbit DATA_IO=P2^3;
sbit SCLK=P1^7;
sbit RST=P1^3;
/**********************************************************
函数名称: Write1302Byte
功    能: 写一个字节到1302中
参    数: dat
返回值  : 无
***********************************************************/
void Write1302Byte(uchar dat)
{
uchar i,j;
j=dat;
SCLK=0;
for(i=0;i<8;i++)
{
  DATA_IO=0;
  DATA_IO=j&0x01;
  j=j>>1;
  SCLK=1;
  SCLK=0;
}
SCLK=0;
}
/**********************************************************
函数名称: Read1302Byte
功    能: 从1302中读出一个字节
参    数: 无
返回值  : 读出字节返回给函数
***********************************************************/
uchar Read1302Byte(void)
{
uchar i,dat;
dat=0;
for(i=0;i<7;i++)
{
  if(DATA_IO==1)
  {
   dat=dat|0x80;
  }
  else
  {
   dat=dat&0x7f;
  }
  dat=dat>>1;
  SCLK=1;
  SCLK=0;
}
return(dat);
}
/**********************************************************
函数名称: WriteSet1302
功    能: 向1302寄存器地址写一个字节数据
参    数: RegAddr,RegNum
返回值  : 无
***********************************************************/
void WriteSet1302(uchar RegAddr,uchar RegNum)
{
RST=0;
RST=1;
Write1302Byte(RegAddr);  //写地址
Write1302Byte(RegNum);   //写数据
RST=0;
}
/**********************************************************
函数名称: ReadSet1302
功    能: 从1302寄存器地址读出所设置的数据
参    数: RegAddr
返回值  : 无
***********************************************************/
uchar ReadSet1302(uchar RegAddr)
{
uchar Ds1302Temp;
RST=0;
RST=1;
Write1302Byte(RegAddr);        //写寄存器地址
Ds1302Temp=Read1302Byte();                //读寄存器数据
RST=0;
return(Ds1302Temp);
}
//////////////功能程序/////////////////////////////
/**********************************************************
函数名称: WriteSec
功    能: 向1302秒寄存器写入秒数据
参    数: SecNum
返回值  : 无
***********************************************************/
void WriteSec(uchar SecNum)
{
WriteSet1302(0x80,SecNum);
}
/**********************************************************
函数名称: ReadSec
功    能: 从1302秒寄存器读出秒数据
参    数: 无
返回值  : 将秒寄存器中值返回给函数
***********************************************************/
uchar ReadSec(void)
{
uchar SecTemp;
SecTemp=ReadSet1302(0x81);
return(SecTemp);
}
/**********************************************************
函数名称: WriteMin
功    能: 向1302分钟寄存器写入分钟数据
参    数: MinNum
返回值  : 无
***********************************************************/
void WriteMin(uchar MinNum)
{
WriteSet1302(0x82,MinNum);
}
/**********************************************************
函数名称: ReadMin
功    能: 从1302分钟寄存器读出分钟数据
参    数: 无
返回值  : 将分钟寄存器中值返回给函数
***********************************************************/
uchar ReadMin(void)
{
uchar MinTemp;
MinTemp=ReadSet1302(0x83);
return(MinTemp);
}
/**********************************************************
函数名称: WriteHou
功    能: 向1302小时寄存器写入小时数据
参    数: HouNum
返回值  : 无
***********************************************************/
void WriteHou(uchar HouNum)
{
WriteSet1302(0x84,HouNum);
}
/**********************************************************
函数名称: ReadHou
功    能: 从1302小时寄存器读出小时数据
参    数: 无
返回值  : 将分钟寄存器中值返回给函数
***********************************************************/
uchar ReadHou(void)
{
uchar HouTemp;
HouTemp=ReadSet1302(0x85);
return(HouTemp);
}
/**********************************************************
函数名称: DisableWP
功    能: 打开写保护
参    数: 无
返回值  : 无
***********************************************************/
void DisableWP(void)
{
WriteSet1302(0x8e,0x00);
}
/**********************************************************
函数名称: EnableWP
功    能: 启动写保护
参    数: 无
返回值  : 无
***********************************************************/
void EnableWP(void)
{
WriteSet1302(0x8e,0x80);
}
/**********************************************************
函数名称: Init_Ds1302
功    能: 初始化DS1302器件
参    数: 无
返回值  : 无
***********************************************************/
void Init_DS1302(void)
{
   DisableWP();         //非写保护
   WriteSec(0x50);      //写秒
   WriteMin(0x59);      //写分
   WriteHou(0x23);      //写时(24小时制)
   EnableWP();
}
/**********************************************************
函数名称: Init_Ds1302
功    能: 显示温度时重新计时
参    数: 无
返回值  : 无
***********************************************************/
void Afresh_DS1302(void)
{
   DisableWP();         //非写保护
   WriteSec(0x00);      //写秒
   WriteMin(0x00);      //写分
   WriteHou(0x00);      //写时(24小时制)
   EnableW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