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HT11和DHT21以及DS18B20这几个温感哪个好些?

楼主(2018-04-13):
DHT11和DHT21性能哪个个好些以及DS18B20

网友A:
仅就测温的响应速度及精度来说,DS18B20 似乎比前两个要好些

网友B:
通读此三者的手册,你就明白了。

网友C:
用过dht11  感觉变化不是很快。。性能也就一般吧

网友C:
用过DHT11。。感觉变化不是很快,性能也就一般。。。

网友D:
按照数据手册,dht11温湿度精准湿度+-5%RH, 温度+-2℃,dht21(am2301)温湿度精准湿度+-3%RH, 温度+-0.3℃,dn18b20精度为 ± 0.5°C (测量范围为 -55 ℃ ~+ 125 ℃ )。

网友E:
看你用在什么场合,什么地方来选择合适的传感器,比如测量体温那么DS18B20的精度肯定是不行的

网友F:
DS18B20

网友G:
DS18B20精度会高一些,DHT11玩玩而已

网友H:
因用途而易

网友I:
DS18B20比DHT11测得温度范围宽精度高可以自己查资料

网友J:
DS18B20挺常用的,如果可以的话就用这个吧

网友K:
我只用过ds18b20和dht11,精确度肯定是ds18b20高。就编程而言dht11要简单得多,只需要按照时序读管脚就可以了,ds18b20还需要给它发指令等一系列操作,时序比dht11稍微复杂。总的来说dht11操作简单但是精确度不如ds18b20,ds18b20精确度更高但是操作稍微复杂一些。

网友L:
DS18B20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