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用LCD12864显示时,刚开始正确,过2秒后出现满屏的“翶”字啊?

楼主(2018-04-13):
我用LCD12864显示时,刚开始正确,过2秒后出现满屏的“翶”字啊?为什么啊,是不那个地方时序不对啊?

网友A:
截个图,发出来看看,最好有对比:正常是什么样,后来怎么样,最好程序也发一个。

网友B:
是不是汉字补丁的问题:http://www.51hei.com/bbs/dpj-5399-1.html

网友C:
引口插错了,或者没插好

楼主:
我用的是CCS3.3以前显示正常啊

楼主:
出现图中现象

楼主:
接口我我也重插了,LCD12864 我也换过,

网友D:
应该是编程的问题,可能是时序不对

楼主:
不是,程序在以前显示正确的?

网友E:
确定是不是字模错误或是引脚问题,不排除你的单片机设置是不是没有问题

网友F(2019-01-18):
延时。。。主要看看延时。。我遇到过。延长或缩短延时试试

网友G:
我记得KEIL软件有个补丁,没打之前使用12864就会有这种情况,打看补丁以后就没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