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这个电路图工作原理 大神帮帮忙,很急!

楼主:
这个电路图工作原理,我需要详细了解,越详细越好

网友A(2018-04-13):
这是个电瓶电压检测的工作电路图,使用三极管做导通

网友B:
电平电路图

网友C:
U1应该是一个电源转换芯片,输入VCC,输出5伏,P15用来检测VCC电压,D0应该是当个保险丝用,或者防反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