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下载程序不运行,有时候重新插串口又可以

楼主(2018-04-13):
STM32F4下载程序后,按下复位键不运行,没法调试,有时候重新插串口又可以·,怎么回事啊

网友A:
可以试一下把板子上的下载器取下来后再运行试试!

网友B:
板子可能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试一下把板子上的下载器取下来后再运行试试!

用STLINK下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