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XX的HC-SR04超声波测距源码

楼主(2018-04-13):
STM32F4系列的超超声波测距,型号HC-SR04,通过超声波模块可正常获取距离,再进行二次开发
#include "stm32f4xx.h"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dlib.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sys.h"
#include "beep.h"
#include "key.h"
#include "led.h"
#include "hc_sr04.h"
#include "init_usart.h"
#include "bsp_ili9341_lcd.h"

//#include "w25qxx.h"
//#include "sdio_sdcard.h"
//#include "lcd.h"
//#include "malloc.h"
//#include "spi.h"

char buf[400] = {0};//WiFi设置接收字符串
volatile uint32_t flag_buf = 0;//判断串口传数据是否传完
volatile uint32_t send_flag = 0;//WiFi设置命令标志位 (暂存)
char rx_buf[200] = {0};//WiFi设置命令字符串
uint32_t i = 0;//返回字符串计数
char edit_buf[20] = {0};//接受设置是时的字符数据

u32 FLASH_SIZE;

//串口3发送字符串:发给wifi
void wifi_set(char *pstr)
{
        //判断当 前是否为NULL指针
        //字符串是以'\0'(0值为结尾)
        uint32_t i = 0;

        while(pstr && *pstr)
        {
                rx_buf[i] = *pstr;
                i++;
                USART_SendData(USART3,*pstr++);
                while(USART_GetFlagStatus(USART3,USART_FLAG_TXE)==RESET);
        }

        send_flag = 1;
}

uint64_t wifi_all_set(uint64_t flag_buf)
{
        if(flag_buf)
                {
                        printf("run here1\r\n");
                        if(strstr(rx_buf,"AT+CWMODE=2") != NULL && strstr(buf,"OK") != NULL)
                        {
                                wifi_set("AT+RST\r\n");//重启是设置生效
                                delay_ms(666);
                                delay_ms(666);
                                delay_ms(666);
                                delay_ms(666);
                                //wifi_set("AT+CWSAP="TEST","123456123456",1,3");//设置wifi为多连接模式

                                wifi_set("AT+CIPMUX=1\r\n");//设置wifi为多连接模式
                                delay_ms(666);
                                delay_ms(666);
                                delay_ms(666);
                                wifi_set("AT+CIPSERVER=1,6666\r\n");//设置为服务器,端口号为6666
                                delay_ms(666);
                                delay_ms(666);
                                delay_ms(666);
                                wifi_set("AT+CIPSTO=6000\r\n");//设置超时时间
                                delay_ms(666);
                                delay_ms(666);
                                delay_ms(666);
                        }
                }
                else
                        return 1;

                flag_buf = 0;
                delay_ms(666);
                delay_ms(666);
                delay_ms(666);

        return 0;
}

//int main(void)
//{
//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 // 中断优先级分组管理
//
//        Systick_Init();//延时初始化时钟
//        usart_init(115200);//串口1初始化
//        USART3_Init(115200);//串口3初始化
//        KEY_Init();
//        key_init1();
//        LED_Init();
//        exit_init();
//        Beep_init();
//        printf("run here\r\n");
//
//        wifi_set("AT+CWMODE=2\r\n");//设置wifi为模式3,sta与AP共存
//        delay_ms(666);
//        wifi_all_set(flag_buf);//进入中断函数后,当串口3接收完数据,flag_buf = 1
//
//
//        //delay_ms(666);
//        //delay_ms(666);
//        //delay_ms(666);
//        //delay_ms(666);
//
//                while(1)
//                {
//                        if(PEin(3) == 0)//KEY1
//                        {
//                                PAout(6) = 0;//LED2
//                                delay_ms(500);
//                                PAout(6) = 1;//LED2
//
//                                PBout(0) = 1;
//                                delay_ms(500);
//
//                                printf("=====\r\n");
//                        }
//                        delay_ms(500);
//                        printf("=====1111\r\n");
//                }
//        //return 0;
//}

void USART1_IRQHandler(void)                                                //串口1中断服务程序
{
        uint8_t d;
        if(USART_GetITStatus(USART1, USART_IT_RXNE) != RESET)          //接收中断
        {
                //接收数据
                d = USART_ReceiveData(USART1);        //读一个发一个

                USART_SendData(USART3,d);
        }

}

void USART3_IRQHandler(void)                                                //串口3中断服务程序
{
        uint8_t d;

        if(USART_GetITStatus(USART3, USART_IT_RXNE) != RESET)          //接收中断
        {
                //接收数据
                d = USART_ReceiveData(USART3);

                buf[i++] = d;
                if(buf[i-2] == 0x0D && buf[i-1] == 0x0A)//判断字符串是否接收完毕
                {
                        i = 0;
                        flag_buf = 1;

                }
                if(i >= 300)//判断字符串是否是自己需要的
                {
                        i = 0;
                        memset(buf,0,sizeof(buf));
                }
                //printf("%d = s\r\n",d);
                //转发给PC显示
                USART_SendData(USART1,d);

                while(USART_GetFlagStatus(USART3,USART_FLAG_TXE)==RESET);
        }
}

int main(void)
{
        int n;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设置系统中断优先级分组2

        Systick_Init();//延时延时函数
        usart_init(115200);//串口1初始化
        USART3_Init(115200);//串口3初始化
        KEY_Init();                //初始化串口波特率为115200
        key_init1();                                        //初始化LED
        //LED_Init();                         //LCD初始化
        exit_init();                         //按键初始化

        init_sr04();

        printf("1234r\n");

        while(1)
        {
                printf("F====\r\n");
                n = get_sr04_distance()/10;
                //printf("HGFHGHGFHFHGGF====\r\n");
                printf("distace = %d cm\r\n",n);
                delay_s(1);
        }

}

网友A:
下载链接失效了,可以再发一次吗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