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OLED屏使用教程与取字模步骤

楼主:
OLED取字模步骤

2.3 0.96寸 OLED 驱动 IC
      本屏所用的驱动 IC 为 SSD1306;其具有内部升压功能;所以在设计的时候不需要再专一设计升压电路;当然了本屏也可以选用外部升压,具体的请详查数据手册。SSD1306 的每页包含了128  个字节,总共  8  页,这样刚好是  128*64  的点阵大小。这点与 1.3 寸 OLED 驱动 IC SSD1106稍有不同,SSD1106 每页是 132 个字节,也是 8 页。所以在用 0.96 寸 OLED 移植 1.3 寸 OLED 程序的时候需要将 0.96 寸的显示地址向右偏移 2,这样显示就正常了;否则在用 1.3 寸的时候 1.3寸屏右边会有 4 个像素点宽度显示不正常或是全白,这点大家注意一下。其它的 SSD1306 和SSD1106  区别不大。

五、关于不同平台的程序移植注意事项
很多新手工程师或是学生比较在意在某个处理器下的程序;其实这个没有必要;大家可以打开几个不同平台下的程序,会发同一通信接口类型下的程序内部的操作函数是完全一样的,只是管脚定义方式不同,还有一个就是需要包含所用平台的头文件;其它的其实都不用作修改;因为其它的函数均是对 OLED 屏的操作;与所用的处理器平台没有关系。 因为大家对 C51 单片机相对都比较熟悉;大学里基本上都学习过;在此我以 C51 的程序来作简单说明  ;大家在移植的时候尽量参考 C51 的程序。大家打开程序会发现主要有几人文件

Bmp.h 是存放的图片数据,也就是大家对一 BMP 图片取模的数据
Oledfont.H 主要是存放的字库数据,包含常用的字符和用户自己所取模的中文
Oled.c 主要是函数的操作
Main.c 这个就不说了

要把前面五个脚的定义搞对了,程序移植基本上就完成了。也就是说只要大家能把这五个名字与你处理器上面五个不同的管脚统一起来程序移植基本上就完成了, 当然了你要保证你的定义没有错;这些搞完以后基本上可以把屏点亮;亮但并不代表稳定,这个时候一些时序可能需要调整一下,毕竟不同的平台速度可能有些不同;不过一般情况下是不用调整的  ;除非你的处理器速度非常快;有的地方可能要加一些延迟。

六、关于取模说明
取模主要有三种一是图片、字符、汉字三种,取的原理是一样的
6.1图片取模
6.1.1>打开 PCtoLCD2002.exe 软件

完整的pdf格式文档51黑下载地址(共11页pdf+软件):

网友A(2018-07-10):
请问有没有完整程序啊?

网友B(2018-11-23):
学习了,正好拿来看看

网友C:
说明书和程序都包含才有引领的意义

网友D(2019-05-03):
想试试这个软件

网友E(2019-06-17):
下载过,不知放哪去了

网友F(2019-11-24):
和我买的oled及资源一模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