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1602显示的超声波测距源程序

楼主(2018-04-13):
制作超声波测距仪,是很多学生、单片机爱好者学习单片机动手实践的一个实作项目,这款超声波测距程序,针对目前比较广泛使的HC-SR04超声波模块而设计的,这款1602显示的超声波测距距源程序,单片机是51系列单片机,超声波测距模块先用的是HC-SRO4 超声波测距模块,单片机的晶振是12M,接线:模块TRIG接 P2.5 ECH0 接P3.2,当距离超出测量时,范围显示“-”,显示单位是CM。这款程序由于硬件比较简单,制作时焊接工作量小,几乎是百分之百的成功,也可以用PROTEUS软件直接进行。需要超声波测距仿真配套的爱好者,可百度搜索:电子乐屋,这个网上有很多款超声波测距仿真资料。

#include[reg52.h> //注意请把‘ [ ’换成 "<"

#include [intrins.h> //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rs=P2^0; //1602的数据/指令选择控制线

sbit rw=P2^1; //1602的读写控制线

sbit en=P2^2; //1602的使能控制线

sbit trig=P2^5; //超声波测距模块Trig

sbit echo=P3^2; //超声波测距模块Echo

bit flag1; //触发信号标志位//

uchar count; //中断累加变量

long int distance; //测量所得距离

unsigned char code table[ ]={"0123456789"}; //定义字符数组显示数字

void delay(uint n)

{

uint x,y;

for(x=n;x>0;x--)

for(y=110;y>0;y--);

}

void delayt(uint x)

{

uchar j;

while(x-- > 0)

{

for(j = 0;j < 125;j++)

{

;

}

}

}

void lcd_wcom(uchar com)

{

rs=0; //选择指令寄存器

rw=0; //选择写

P0=com; //把命令字送入P0

delay(5); //延时一小会儿,让1602准备接收数据

en=1; //使能线电平变化,命令送入1602的8位数据口,这点非常重要

en=0;

}

void lcd_wdat(uchar dat)

{

rs=1; //选择数据寄存器

rw=0; //选择写

P0=dat; //把要显示的数据送入P0

delay(5); //延时一小会儿,让1602准备接收数据,也就是检测忙信号,这点非常重要。

en=1; //使能线电平变化,数据送入1602的8位数据口

en=0;

}

void lcd_init()

{

lcd_wcom(0x38); //8位数据,双列,5*7字形 ,用到功能设定指令

lcd_wcom(0x0c); //开启显示屏,关光标,光标不闪烁,用到显示开关控制指令

lcd_wcom(0x06); //显示地址递增,即写一个数据后,显示位置右移一位,用到了写入模式设置指令

lcd_wcom(0x01); //清屏,用到了清屏指令

}

void lcd_xianshi()

{

lcd_wcom(0x80+0x40);

lcd_wdat('D');

lcd_wdat('i');

lcd_wdat('s');

lcd_wdat('t');

lcd_wdat('a');

lcd_wdat('n');

lcd_wdat('c');

lcd_wdat('e');

lcd_wdat(':');

lcd_wcom(0x80+0x4c);

lcd_wdat('.');

lcd_wcom(0x80+0x4e);//单位是厘米//

lcd_wdat('c');

lcd_wdat('m');

}

void init_t0()

{

TMOD=0x01;

TL0=0x66;

TH0=0xfc; //1ms

ET0=1;

EA=1;

}

void trigger()

{

trig=0;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trig=1;

}

void init_measuring()

{

trig=1;

echo=1;

count=0;

}

void measuring()

{

uchar l;

uint h,y;

TR0 = 1;

while(echo==1)

{

;

}

TR0 = 0;

l = TL0;

h = TH0;

y = (h << 8) + l;

y = y - 0xfc66;//us部分

distance = y + 1000 * count;//计算总时间,单位是微秒

TL0 = 0x66;

TH0 = 0xfc;

delayt(30);

distance = 3453* distance / 20000;//原始为:(0.34毫米/us)*时间/2//

}

void display(uint x)

{

uchar qian,bai,shi,ge;

qian=x/1000;

bai=(x/100);

shi=(x/10);

ge=x;

lcd_wcom(0x80+0x49);//单位是厘米//

lcd_wdat(table[qian]);

lcd_wdat(table[bai]);

lcd_wdat(table[shi]);

lcd_wcom(0x80+0x4d);

lcd_wdat(table[ge]);

}

void main()

{ lcd_init(); //液晶初始化

init_t0(); //定时器0初始化

init_measuring(); //超声波相应端口初始化

while(1)

{

lcd_xianshi(); //液晶显示特定字符

trigger(); //触发超声波启动

while(echo==0) //等待回声

{

;

}

measuring(); //进行距离测量

display(distance); //对测量结果进行显示

init_measuring(); //超声波相应端口初始化

delayt(600); //每次测量间隔60ms

}

}

//……………………………………………中断服务函数…………………………………………………//

void T_0()interrupt 1

{

TF0 = 0;

TL0 = 0x66;

TH0 = 0xfc;

count++;

if(count==18)

{

TR0 =0;

TL0 = 0x66;

TH0 = 0xfc;

count = 0;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