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总线点对点带滤波的单片机例程源码

楼主(2018-04-13):
CAN总线学习资料
A板按键发送一个字节:SJA1000 125kbps
B板接收显示一个字节:SJA1000 125Kbps

CAN点对点带滤波的单片机源程序如下: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Function.h"
#include  "reg51.h"
void CAN_Send_anylength(unsigned char *CAN_TX_Buf,unsigned char length1);
void display(unsigned char num);
//定义SJA1000的基址
//#define SJA_BaseAdr  0X7F00
#define SJA_BaseAdr  0XFE00   //P2.0
// 控制寄存器

#define         REG_CONTROL       SJA_BaseAdr+0x00       //内部控制寄存器
#define         REG_COMMAND       SJA_BaseAdr+0x01       //命令寄存器
#define         REG_STATUS        SJA_BaseAdr+0x02       //状态寄存器
#define         REG_INTERRUPT     SJA_BaseAdr+0x03       //中断寄存器
#define         REG_INTENABLE     SJA_BaseAdr+0x04       //中断使能寄存器
#define         REG_BTR0          SJA_BaseAdr+0x06       //总线定时寄存器0
#define         REG_BTR1          SJA_BaseAdr+0x07       //总线定时寄存器1
#define         REG_OCR           SJA_BaseAdr+0x08       //输出控制寄存器
#define         REG_TEST          SJA_BaseAdr+0x09       //测试寄存器

#define         REG_RESVER1       SJA_BaseAdr+0x0A       //保留1
#define         REG_ARBITRATE     SJA_BaseAdr+0x0B       //仲裁丢失捕捉
#define         REG_ERRCATCH      SJA_BaseAdr+0x0C       //错误代码捕捉
#define         REG_ERRLIMIT      SJA_BaseAdr+0x0D       //错误报警限额

#define         REG_RXERR         SJA_BaseAdr+0x0E         //接收错误计数器
#define         REG_TXERR         SJA_BaseAdr+0x0F         //发送错误计数器

#define         REG_ACR1          SJA_BaseAdr+0x10       //验收代码寄存器
#define         REG_ACR2          SJA_BaseAdr+0x11       //验收代码寄存器
#define         REG_ACR3          SJA_BaseAdr+0x12       //验收代码寄存器
#define         REG_ACR4          SJA_BaseAdr+0x13       //验收代码寄存器
#define         REG_AMR1          SJA_BaseAdr+0x14       //验收屏蔽寄存器
#define         REG_AMR2          SJA_BaseAdr+0x15       //验收屏蔽寄存器
#define         REG_AMR3          SJA_BaseAdr+0x16       //验收屏蔽寄存器
#define         REG_AMR4          SJA_BaseAdr+0x17       //验收屏蔽寄存器

// 发送缓冲区寄存器
#define         REG_TXBuffer1     SJA_BaseAdr+0x10         //发送缓冲区1
#define         REG_TXBuffer2     SJA_BaseAdr+0x11         //发送缓冲区2
#define         REG_TXBuffer3     SJA_BaseAdr+0x12         //发送缓冲区3
#define         REG_TXBuffer4     SJA_BaseAdr+0x13         //发送缓冲区4
#define         REG_TXBuffer5     SJA_BaseAdr+0x14         //发送缓冲区5
#define         REG_TXBuffer6     SJA_BaseAdr+0x15         //发送缓冲区6
#define         REG_TXBuffer7     SJA_BaseAdr+0x16         //发送缓冲区7
#define         REG_TXBuffer8     SJA_BaseAdr+0x17         //发送缓冲区8
#define         REG_TXBuffer9     SJA_BaseAdr+0x18         //发送缓冲区9
#define         REG_TXBuffer10    SJA_BaseAdr+0x19         //发送缓冲区10
#define         REG_TXBuffer11    SJA_BaseAdr+0x1A         //发送缓冲区11
#define         REG_TXBuffer12    SJA_BaseAdr+0x1B         //发送缓冲区12
#define         REG_TXBuffer13    SJA_BaseAdr+0x1C         //发送缓冲区13

// 接收缓冲区寄存器
#define         REG_RXBuffer1       SJA_BaseAdr+0x10       //接收缓冲区1
#define         REG_RXBuffer2       SJA_BaseAdr+0x11       //接收缓冲区2
#define         REG_RXBuffer3      SJA_BaseAdr+0x12        //接收缓冲区3
#define         REG_RXBuffer4       SJA_BaseAdr+0x13       //接收缓冲区4
#define         REG_RXBuffer5      SJA_BaseAdr+0x14        //接收缓冲区5
#define         REG_RXBuffer6     SJA_BaseAdr+0x15         //接收缓冲区6
#define         REG_RXBuffer7     SJA_BaseAdr+0x16         //接收缓冲区7
#define         REG_RXBuffer8     SJA_BaseAdr+0x17         //接收缓冲区8
#define         REG_RXBuffer9     SJA_BaseAdr+0x18         //接收缓冲区9
#define         REG_RXBuffer10     SJA_BaseAdr+0x19        //接收缓冲区10
#define         REG_RXBuffer11     SJA_BaseAdr+0x1A        //接收缓冲区11
#define         REG_RXBuffer12     SJA_BaseAdr+0x1B        //接收缓冲区12
#define         REG_RXBuffer13     SJA_BaseAdr+0x1C        //接收缓冲区13

#define         REG_RXCOUNT       SJA_BaseAdr+0x1D         //RX报文计数器
#define         REG_RBSA          SJA_BaseAdr+0x1E         //接收缓冲区起始地址
#define         REG_CDR           SJA_BaseAdr+0x1F         //时钟分频寄存器
//功能说明:   CAN控制器SJA1000通讯波特率.SJA1000的晶振为必须为24MHZ*/
#define         BTR0_Rate_10k      0xEF          //20KBPS的预设值
#define         BTR1_Rate_10k      0xFF          //20KBPS的预设值

/*
功能说明:   CAN控制器SJA1000通讯波特率.SJA1000的晶振为必须为16MHZ*/

#define         BTR0_Rate_20k      0x53          //20KBPS的预设值
#define         BTR1_Rate_20k      0x2F          //20KBPS的预设值
#define         BTR0_Rate_40k      0x87          //40KBPS的预设值
#define         BTR1_Rate_40k      0xFF          //40KBPS的预设值
#define         BTR0_Rate_50k      0x47          //50KBPS的预设值
#define         BTR1_Rate_50k      0x2F          //50KBPS的预设值
#define         BTR0_Rate_80k      0x83          //80KBPS的预设值
#define         BTR1_Rate_80k      0xFF          //80KBPS的预设值
#define         BTR0_Rate_100k     0x43          //100KBPS的预设值
#define         BTR1_Rate_100k     0x2f          //100KBPS的预设值
#define         BTR0_Rate_125k     0x03          //125KBPS的预设值
#define         BTR1_Rate_125k     0x1c          //125KBPS的预设值
#define         BTR0_Rate_200k     0x81          //200KBPS的预设值
#define         BTR1_Rate_200k     0xFA          //200KBPS的预设值
#define         BTR0_Rate_250k     0x01          //250KBPS的预设值
#define         BTR1_Rate_250k     0x1c          //250KBPS的预设值
#define         BTR0_Rate_400k     0x80          //400KBPS的预设值
#define         BTR1_Rate_400k     0xfa          //400KBPS的预设值
#define         BTR0_Rate_500k     0x00          //500KBPS的预设值
#define         BTR1_Rate_500k     0x1c          //500KBPS的预设值
#define         BTR0_Rate_666k     0x80          //666KBPS的预设值
#define         BTR1_Rate_666k     0xb6          //666KBPS的预设值
#define         BTR0_Rate_800k     0x00          //800KBPS的预设值
#define         BTR1_Rate_800k     0x16          //800KBPS的预设值
#define         BTR0_Rate_1000k    0x00          //1000KBPS的预设值
#define         BTR1_Rate_1000k    0x14          //1000KBPS的预设值
//BPS
#define         ByteRate_10k       10 //24MHZ**********************
#define         ByteRate_40k       40
#define         ByteRate_50k       50
#define         ByteRate_80k       80
#define         ByteRate_100k      100
#define         ByteRate_125k      125
#define         ByteRate_200k      200
#define         ByteRate_250k      250
#define         ByteRate_400k      400
#define         ByteRate_500k      500
#define         ByteRate_800k      800
#define         ByteRate_1000k     1000

//命令字
#define    TR_CMD     0X01
#define    AT_CMD     0X02
#define    RRB_CMD    0X04
#define    COS_CMD    0X08
#define    SRR_CMD    0X10
#define    GTS_CMD    0X10
//错误字

#define CAN_INTERFACE_OK      0
#define CAN_BUS_OK            0
#define CAN_INTERFACE_ERR     0XFF
#define CAN_ENTERSET_ERR      0XFE
#define CAN_QUITSET_ERR       0XFD
#define CAN_INITOBJECT_ERR    0XFC
#define CAN_INITBTR_ERR       0XFB
#define CAN_INITOUTCTL_ERR    0XFA
#define CAN_INTCLKDIV_ERR     0XF9
#define CAN_BUS_ERR           0XF8

//系统指针,指向SJA1000

unsigned char xdata *SJA_BCANAdr;
unsigned char data Tmod_data;
unsigned char run_lamp_flush_count = 0;
unsigned char run_lamp_flush_time = 10;
sbit  run_lamp = P1^0;
unsigned char data send_data[10],RevceData[10];
//unsigned int data rxbuffer[10]={REG_RXBuffer1,REG_RXBuffer2,REG_RXBuffer3,REG_RXBuffer4,REG_RXBuffer5,REG_RXBuffer6,REG_RXBuffer7,REG_RXBuffer8,REG_RXBuffer9,REG_RXBuffer10};
//unsigned int data txbuffer[10]={REG_TXBuffer1,REG_TXBuffer2,REG_TXBuffer3,REG_TXBuffer4,REG_TXBuffer5,REG_TXBuffer6,REG_TXBuffer7,REG_TXBuffer8,REG_TXBuffer9,REG_TXBuffer10};
//unsigned char data Send_CAN_Info_ID[5]={0x08,0x55,0xe0,0x55,0x55};
//unsigned char data Send_CAN_Info_ID[5]={0x01,0x55,0xe0,0x55,0x55};
unsigned char data Com_RecBuff[8]={0x01,0x02,0x03,0x4,0x05,0x06,0x07,0x08};
//unsigned char data Com_RecBuff[8];
unsigned char bdata flag_init;
//*************************
#define INBUF_LEN 8   //数据长度

unsigned char inbuf1[INBUF_LEN];
unsigned char checksum,count3=0;
bit  read_flag=0;
sbit P10=P1^0;
sbit P11=P1^1;
sbit P12=P1^2;
sbit P13=P1^3;
sbit P16=P1^6;
sbit P37=P3^7;
sbit P34=P3^4;

sbit key=P2^5; //Button按键
sbit P3_5=P3^5;//数码管位选
sbit P2_6=P2^6;

//***************************
sbit rcv_flag=flag_init^0;
sbit err_flag=flag_init^0;
sbit CS=P2^0;
//sbit RECOK=P3^4;
unsigned char RECOK;
unsigned int msg;
/************************************************************************
*函数原型: void init_serialcomm(void)            *
*参数说明: 串口初始化                            *                                                             *
*说明:     设值单片机的定时器1的方式选择波特率 。该子程序只能用于复位模式
************************************************************************/
void init_serialcomm(void)
{
    SCON  = 0x50;       //SCON: serail mode 1, 8-bit UART, enable ucvr
    TMOD |= 0x20;       //TMOD: timer 1, mode 2, 8-bit reload
    PCON |= 0x80;       //SMOD=1;
    TH1   = 0xF4;       //Baud:57600  fosc=11.0592MHz
    TL1   = 0xF4;       //baud:57600      fosc=22.1184MHz  0xFE
    IE   |= 0x90;       //Enable Serial Interrupt
    TR1   = 1;          // timer 1 run
    // TI=1;
}
//定时器0初始化
void timer0initial()
{
        TMOD |= 0x1;        //工作方式16位定时计数器
        TH0=0xb8;TL0=0x00;  //50MS定时初值(T0计时用)
    IE   |= 0x90;       //Enable Serial Interrupt
    ET0=0;TR0=0;
}
//向串口发送一个字符
void send_char_com(unsigned char ch)
{
    SBUF=ch;
    while(!TI);
    TI=0;
}

//向串口发送一个字符串,strlen为该字符串长度
void send_string_com(unsigned char *str,unsigned int strlen)
{
    unsigned int k=0;
    do
    {
        send_char_com(*(str + k));
        k++;
    } while(k < strlen);
}
//定时器0中断,不够8个就在此发送
void time_intt0(void) interrupt 1 using 2
{
  ET0=0;TR0=0;TH0=0xb8;TL0=0x00;
  CAN_Send_anylength(inbuf1,count3);
  count3=0;
  memset(inbuf1,0,8);
}
//串口接收中断函数
void serial () interrupt 4 using 1
{

    if(RI)
    {

        unsigned char ch;
        RI = 0;
        ET0=1;TR0=1;
        ch=SBUF;

        {
             inbuf1[count3]=ch;
             count3=count3+1;
             if( count3==INBUF_LEN)
             {
                 ET0=0;TR0=0;TH0=0xb8;TL0=0x00;//关闭定时中断,停止定时中断
                 count3=0;
                 /*P34=0;
                 P10=!P10;
                 P11=!P11;
                 P12=!P12;
                 P13=!P13;*/
                 CAN_Send_anylength(inbuf1,8);
                 memset(inbuf1,0,8);

             }

    }
    }
}

//***********************************************************************
/************************************************************************
*函数原型: bit BCAN_SET_OUTCLK( unsigned char Clock_Out)               *
*参数说明:                                                             *
*          Clock_Out:存放时钟分频寄存器(CDR)的参数设置                 *
*返回值:                                                               *
*           0 ;设置成功                                                *
*           1 ;设置失败                                                *
*说明:设置SJA1000的时钟分频 。该子程序只能用于复位模式
************************************************************************/
bit BCAN_SET_OUTCLK(unsigned char Clock_Out)
{
  SJA_BCANAdr=REG_CDR;

  *SJA_BCANAdr=Clock_Out;
  if(*SJA_BCANAdr != Clock_Out)
     return 1;
   else
     return 0;
}

/************************************************************************
*函数原型: bit BCAN_SET_OBJECT(unsigned char  BCAN_ACR0,BCAN_ACR1,BCAN_ACR2,BCAN_ACR3
                                              BCAN_AMR0, BCAN_AMR1, BCAN_AMR2, BCAN_AMR3
*参数说明:                                                              *
*    BCAN_ACR(0-3):存放验收代码寄存器(ACR)的参数设置                  *
*    BCAN_AMR(0-3):存放接收屏蔽寄存器(AMR)的参数设置                  *
*返回值:                                                                *
*           0 ;设置成功                                                 *
*           1 ;设置失败                                                 *
*说明:设置CAN节点的通讯对象,允许接收的报文,是由AMR和ACR共同决定的.     *
*************************************************************************/
bit BCAN_SET_OBJECT(unsigned char  BCAN_ACR0,BCAN_ACR1,BCAN_ACR2,BCAN_ACR3,BCAN_AMR0,BCAN_AMR1,BCAN_AMR2,BCAN_AMR3)
{
  SJA_BCANAdr=REG_TXBuffer1;

  *SJA_BCANAdr=BCAN_ACR0;        //写入参数

  SJA_BCANAdr=REG_TXBuffer2;
  *SJA_BCANAdr=BCAN_ACR1;

  SJA_BCANAdr=REG_TXBuffer3;
  *SJA_BCANAdr=BCAN_ACR2;

  SJA_BCANAdr=REG_TXBuffer4;
  *SJA_BCANAdr=BCAN_ACR3;

  //校验写入值
  if(*SJA_BCANAdr != BCAN_ACR3)  return 1;

  SJA_BCANAdr=REG_TXBuffer5;

  *SJA_BCANAdr=BCAN_AMR0;     //写入参数

  SJA_BCANAdr=REG_TXBuffer6;
  *SJA_BCANAdr=BCAN_AMR1;

  SJA_BCANAdr=REG_TXBuffer7;
  *SJA_BCANAdr=BCAN_AMR2;

  SJA_BCANAdr=REG_TXBuffer8;
  *SJA_BCANAdr=BCAN_AMR3;
  //校验写入值
  if(*SJA_BCANAdr != BCAN_AMR3) return 1;

  return 0;
}

/************************************************************************
;*函数原型:  bit BCAN_SET_BANDRATE(unsigned char CAN_ByteRate)          *
;*返回值:                                                               *
;*           0 ;波特率设置成功                                          *
;*           1 ;波特率设置失败                                          *
;*                                                                      *
;*说明:设置CAN控制器SJA1000通讯波特率.SJA1000的晶振必须为16MHZ,         *
;*     其它晶体的频率的值的波特率,需自己计算 。该子程序只能用于        *
;*     复位模式                                                         *
;************************************************************************/
bit BCAN_SET_BANDRATE(unsigned char CAN_ByteRate)         //波特率选择
{
     unsigned char BR_Num= CAN_ByteRate,BTR0_num,BTR1_num;
       switch (BR_Num)
        {
          case ByteRate_10k:
               BTR0_num=0xef;
               BTR1_num=0xff;
               break;
          case ByteRate_40k  :
               BTR0_num=0x87;
               BTR1_num=0xff;
               break;
          case ByteRate_50k:
               //BTR0_num=0x47;
               //BTR1_num=0x2f;
               BTR0_num=0x0e;
               BTR1_num=0x1c;
               break;
          case ByteRate_80k  :
               //BTR0_num=0x83;
               //BTR1_num=0xff;
               BTR0_num=0x49;                      //ok
               BTR1_num=0x1b;
               break;
          case ByteRate_100k  :
               //BTR0_num=0x43;
               //BTR1_num=0x2f;
               BTR0_num=0x04;                       //ok
               BTR1_num=0x1c;
               break;
          case ByteRate_125k  :                      //SJA1000的晶振为必须为16MHZ,波特率设置为125kpbs
               BTR0_num=0x03;
               BTR1_num=0x1c;
               //BTR0_num=0x44;                        //ok
               //BTR1_num=0x1f;
               break;
          case ByteRate_200k  ://24MHZ
            //   BTR0_num=0xc5;  //
             //  BTR1_num=0xa5;
               BTR0_num=0x43;                        //ok
               BTR1_num=0x1b;
               break;
          case ByteRate_250k  ://24MHZ
            //   BTR0_num=0xc5;  //
             //  BTR1_num=0xa5;
               BTR0_num=0x01;                        //ok
               BTR1_num=0x1c;
               break;
          /* case ByteRate_200k  ://24MHZ
               BTR0_num=0x81;
               BTR1_num=0xFA;
               break;*/
          case ByteRate_400k  :
               BTR0_num=0x80;
               BTR1_num=0xfa;
               break;
          case ByteRate_500k  :
               BTR0_num=0x01;
               BTR1_num=0x1c;
               break;
          case ByteRate_800k  :
               BTR0_num=0x00;
               BTR1_num=0x16;
               break;
          case ByteRate_1000k  :
               BTR0_num=0x00;
               BTR1_num=0x14;
               break;
          default :
               return 1;
               break;
        }

    SJA_BCANAdr=REG_BTR0;
    *SJA_BCANAdr=BTR0_num;
    if(*SJA_BCANAdr!=BTR0_num)
      {return 1;}
    SJA_BCANAdr=REG_BTR1;
    *SJA_BCANAdr=BTR1_num;
    if(*SJA_BCANAdr!=BTR1_num)
      {return 1;}
    return 0;
}
/************************************************************************
*函数原型: bit BCAN_SET_CONTROL(unsigend char CMD)                     *
*参数说明: 设置控制寄存器                                              *
************************************************************************/
bit BCAN_SET_CONTROL(unsigned char CMD)
{  unsigned char TempData;

  SJA_BCANAdr=REG_CONTROL;   //SJA_BaseAdr+0x00  控制寄存器
  TempData=  *SJA_BCANAdr;

  *SJA_BCANAdr=CMD;

  if (*SJA_BCANAdr == CMD)
    return 0;
  else
    return 1;

}
/************************************************************************
*函数原型:  bit   BCAN_CREATE_COMMUNATION(void)                        *
*参数说明:  无                                                         *
*返回值:                                                               *
*           0 ; 表示SJA1000接口正常                                    *
*           1 ; 表示SJA1000与处理器接口不正常                          *
*说明:该函数用于检测CAN控制器的接口是否正常                            *
************************************************************************/
bit BCAN_CREATE_COMMUNATION(void)
{
    SJA_BCANAdr=REG_TEST;
    *SJA_BCANAdr=0xaa;       //写入测试值
    if(*SJA_BCANAdr == 0xaa)
       return 0;            //读测试正确
    else
       return 1;

}

/************************************************************************
*函数原型:      bit   BCAN_ENTER_RETMODEL(void)                        *
*参数说明:  无                                                         *
*返回值:                                                               *
*           0 ; 表示成功进入复位工作模式                               *
*           1 ; 表示不能进入复位工作模式                               *
*                                                                      *
*说明:      CAN控制器进入复位工作模式                                  *
************************************************************************/
bit   BCAN_ENTER_RETMODEL(void)     //置位复位请求
{
    unsigned   char   TempData;
    SJA_BCANAdr  = REG_CONTROL;

  TempData=  *SJA_BCANAdr;
    *SJA_BCANAdr=0x01;                 //置位复位请求 和双滤波模式
    if((*SJA_BCANAdr&0x01) == 1)
     return   0;
    else
      return   1;
}
/************************************************************************
*函数原型:   BCAN_CMD_PRG(unsigned char cmd)                           *
*参数说明:  unsigned char cmd                                          *
*返回值:                                                               *
*           0 ; 请求成功                                               *
*           1 ; 请求失败                                               *
*                                                                      *
*说明:      启动命令字                                                 *
************************************************************************/
bit  BCAN_CMD_PRG(unsigned char cmd)
{
   SJA_BCANAdr=REG_COMMAND;            //访问地址指向命令寄存器
   *SJA_BCANAdr=cmd;                   //启动命令字

   switch(cmd)
   {    case  TR_CMD:

           return    0;
           break;

  case  SRR_CMD:

      return 0;
     break;

  case  AT_CMD:

            SJA_BCANAdr = REG_STATUS;   //访问地址指向状态寄存器
           if((*SJA_BCANAdr & 0x20)==0) //判断是否正在发送
             return  0;
           else
             return  1;
           break;
     case  RRB_CMD:
           SJA_BCANAdr = REG_STATUS;   //访问地址指向状态寄存器
           if((*SJA_BCANAdr & 0x01)==1)
              return  1;
           else
              return  0;
           break;
     case  COS_CMD:

           SJA_BCANAdr = REG_STATUS;
           if((*SJA_BCANAdr & 0x02)==0)//判断清除超载是否成功
             return  0;
           else
             return  1;
           break;
     default:
             return  1;
             break;
   }
}

/****************************************************
**函数原型:  void ex0_int(void) interrupt 0 //using 1
**功    能:  中断接收函数
**入口参数:   无
**出口参数:   RevceData[]数组
**说    明:   当sja1000 收到正确的报文时,会产生int中断
*****************************************************/
void ex0_int(void) interrupt 0 using 1
{
unsigned char tt,tt1,length,i;
/*msg++;
if(msg==2)
  {
  msg=0;
  P34=0;
  P10=!P10;
  P11=!P11;
  P12=!P12;
  P13=!P13;
  }    */
SJA_BCANAdr=REG_INTERRUPT;
if((*SJA_BCANAdr)&0x01)                   //产生了接收中断
{
    SJA_BCANAdr=REG_RXBuffer1;
    tt=*SJA_BCANAdr;
    tt1=*SJA_BCANAdr;
    length=tt1&0x0F;
     if ((tt&0x40)!=0x40)                   //数据帧   = 为远程帧
     {
     SJA_BCANAdr =REG_RXBuffer4 ;           //宏定义的变量不能memcpy(RevceData,REG_RXBuffer4,8);

     memcpy(RevceData,SJA_BCANAdr,length);  //功能:由src所指内存区域复制count个字节到dest所指内存区域
    //memcpy(Com_RecBuff,RevceData,8);      //测试用的主要是把接收到的数据在发出去,验证数据的正确
                                            //以下代码是发送到串
    for(i=0;i<length;i++)
     send_char_com(RevceData[i]);
         display(RevceData[0]);
    /* send_char_com(RevceData[0]);
     send_char_com(RevceData[1]);
     send_char_com(RevceData[2]);
     send_char_com(RevceData[3]);
     send_char_com(RevceData[4]);
     send_char_com(RevceData[5]);
     send_char_com(RevceData[6]);
     send_char_com(RevceData[7]);*/

    // RECOK=1;                              //测试用的主要是把接收到的数据在发出去,验证数据的正确
     }

     BCAN_CMD_PRG(RRB_CMD);                  //释放SJA1000接收缓冲区,****已经修改

}
}

unsigned char BCAN_DATA_WRITE(unsigned char *SendDataBuf)
{  unsigned char temp;

    SJA_BCANAdr = REG_STATUS;
    temp=*SJA_BCANAdr;

    if ((temp&0x08)==0) return  1;    //上次发送未完成
    if ((temp&0x04)==0) return  2;    //发送缓冲区是否锁定
    if ((temp&0x10)==0x10) return 3;  //判断是否正在接收

    SJA_BCANAdr = REG_RXBuffer1;      //访问地址指向发送缓冲区1,修改成头文件

    memcpy(SJA_BCANAdr,SendDataBuf,4);
    BCAN_CMD_PRG(TR_CMD);             //请求发送
    return 0;
}
//CAN发送任意长度字节
void CAN_Send_anylength(unsigned char *CAN_TX_Buf,unsigned char length1)
{
        unsigned char temptt;
        loop:
    SJA_BCANAdr = REG_STATUS;
         temptt=*SJA_BCANAdr;
        //temptt=Read_SJA1000(REG_STATUS);
        if((temptt&0x04)==0x00)  goto loop;               //循环检测等待
        //可以向发送缓冲器写数据
        {
    SJA_BCANAdr = REG_RXBuffer1;      //访问地址指向发送缓冲区1,修改成头文件
    *SJA_BCANAdr=length1;
    SJA_BCANAdr = REG_RXBuffer2;      //访问地址指向发送缓冲区1,修改成头文件
    *SJA_BCANAdr=0x00;
     SJA_BCANAdr = REG_RXBuffer3;     //访问地址指向发送缓冲区1,修改成头文件
    *SJA_BCANAdr=0x00;
    SJA_BCANAdr = REG_RXBuffer4;
    memcpy(SJA_BCANAdr,CAN_TX_Buf,length1);
        //数据发送请求
    BCAN_CMD_PRG(TR_CMD);            //请求发送
        }
}
//CAN发送一个字节
void CAN_Send_onebyte(unsigned char CAN_TX_data,unsigned char length1)
{
        unsigned char temptt;
        loop:
    SJA_BCANAdr = REG_STATUS;
         temptt=*SJA_BCANAdr;
        //temptt=Read_SJA1000(REG_STATUS);
        if((temptt&0x04)==0x00)  goto loop;               //循环检测等待
        //可以向发送缓冲器写数据
        {
    SJA_BCANAdr = REG_RXBuffer1;      //访问地址指向发送缓冲区1,修改成头文件
    *SJA_BCANAdr=length1;
    SJA_BCANAdr = REG_RXBuffer2;      //访问地址指向发送缓冲区1,修改成头文件
    *SJA_BCANAdr=0x00;
     SJA_BCANAdr = REG_RXBuffer3;     //访问地址指向发送缓冲区1,修改成头文件
    *SJA_BCANAdr=0x00;
    SJA_BCANAdr = REG_RXBuffer4;
    //memcpy(SJA_BCANAdr,CAN_TX_Buf,length1);
    *SJA_BCANAdr=CAN_TX_data;
        //数据发送请求
    BCAN_CMD_PRG(TR_CMD);            //请求发送
        }
}

/****************************************************
**函数原型:   bit Sja_1000_Init(void)
**功    能:   初始化SJA10000
**入口参数:    无
**返 回 值:
      0: 初始化成功
      1: 复位失败
      2:  测试sja1000失败
      3: 设置失败
      4: 设置验收滤波器失败
      5: 设置波特率失败
*****************************************************/

unsigned char Sja_1000_Init(void)
{
bit s;
EA=0;                                 //关总中断
   s=BCAN_ENTER_RETMODEL();
if (s==1) return 1;
    s=BCAN_CREATE_COMMUNATION();       //建立通信
    if (s==1) return 2;

  s=BCAN_SET_OUTCLK(0xC8);             //Pelican
if (s==1) return 3;

  s=BCAN_SET_OBJECT(0x01,0xe0,0x02,0xe0,0x00,0x0F,0x00,0x0F);//屏蔽寄存器,都设为无关,接收所有报文
                                                            //当屏蔽位为1,不滤波,0就滤波必须相等
//s=BCAN_SET_OBJECT(0x55,0xe0,0xaa,0xa1,0x00,0x00,0xff,0xff);//验收码&屏蔽码

if (s==1) return 4;

s=BCAN_SET_BANDRATE(ByteRate_125k);    //设置波特率125K 16MHZ
    if (s==1) return 5;

SJA_BCANAdr=REG_OCR ;                  //输出控制寄存器
    *SJA_BCANAdr=0x1a;
    SJA_BCANAdr=REG_INTENABLE;

   *SJA_BCANAdr=0x1D;                  //设置中断,接收和发送中断

    // s=BCAN_SET_CONTROL(0x08);
    SJA_BCANAdr=REG_CONTROL;            //退出 复位模式
    *SJA_BCANAdr=*SJA_BCANAdr&0xfe;
     if(*SJA_BCANAdr!=0x00)
     return 6;

//if (s==1) return 6;

    EA=1;
return 0;
}
/****************************************************
**函数原型:  void display(unsigned char num)
**功    能:  数码管显示
**入口参数:   要显示字符
**出口参数:   无
**说    明:   当SJA1000收到正确的报文时,然后显示出来
*****************************************************/
unsigned char code table[]={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0x88,0x83,0xc6,0xa1,0x86,0x8e};
void display(unsigned char num)  // 显示子函数

{

                P3_5=0;//选通第一位数码管的阳极位选端,即给数码管的共阳极供电
        P2_6=0;//选通第二位数码管的阳极位选端,即给数码管的共阳极供电
        P1=table[num]; //将第num个显示编码送P0口
}
//***************************************************

//初始化cpu

//**************************************************
void Init_Cpu(void)                                  //单片机初始化,开放外部中断0
{
     PX0=1;
     EX0=1;
     IT0=0;
    // EA=1;
}

/****************************************************
**函数原型:   void main(void)
**功    能:   主程序部分:
**入口参数:    无
**返 回 值:
*****************************************************/

void main(void)
{
    unsigned char temptt,ss;
        unsigned char num=0;

    CS=0;                //片选择引脚
    EA=0;
    Init_Cpu();

   init_serialcomm();     //初始化串口
   timer0initial();       //定时器0初始化
    P34=0;                //选通数码管控制开关
        display(11);                  //显示该板号A
   //初始化SJA1000
   ss=Sja_1000_Init();
   if (ss!=0)             //初始化失败
      //send_string_com("init fail!");**********************
      send_char_com(0xBB);              //测试专用发送到串口看状态
   else
      EA=1; //初始化成功,开总中断

     //次标识位可以作为,串口接收完,置标志然后发送出去或者当作按键发送******
   while(1)
   {

     //CAN_Send_anylength(Com_RecBuff,8);
     if(key==0)
       {
        delay10ms();
                   while(key==0);
        num=num+1;if(num==16) num=0;
        CAN_Send_onebyte(num);      //发送按键状态
      // CAN_Send_anylength(Com_RecBuff,8);
            CAN_Send_onebyte(num,1);
                display(num);
        if(num==16) num=0;
        delay10ms();
           }

     SJA_BCANAdr = REG_STATUS;
     temptt=*SJA_BCANAdr;
     delay_ms(100);
  if ((temptt&0x40)==0x40)                     //读错误状态

    {
    Sja_1000_Init();
    send_char_com(0xee);                    //测试专用发送到串口看状态
  }
   }

}

网友A(2019-03-22):
为什么初始化失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