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4hc595级联8片使用,可以正常使用吗?

楼主(2018-04-13):
74hc595级联8片使用,可以正常使用吗?

网友A:
74hc595级联8片可以使用。

网友B:
测试是可以使用的

网友C:
只是影响一点速度。一般应用下影响不大。

网友D:
可以正常使用

网友E:
用是可以用,不过需要注意驱动方面

网友E:
用是可以用,不过驱动方面就需要注意下了,可以用8550三极管做下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