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要学习51单片机超声波测距!需要哪些东西啊!求帮助

楼主(2018-04-13):
想要学习51单片机超声波测距!需要哪些东西啊!

楼主:
谢谢 ,我想自己做,我不知道引脚怎么接!

网友A(2018-06-01):
需要:单片机最小系统显示,数码管或液晶,使用串口通信再电脑上显示也是可以的还方便一些,超声波模块写程序,调试,你可以上百度上面查找资料,主要是单片机定时器的使用,中断的使用,用起来还是挺方便的,能学到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