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duino如何外加驱动控制RGB led

楼主(2018-04-13):
想用Arduino控制是10个rgb灯,每个灯我都能独立控制它,需要外加什么驱动来控制?

网友A:
控制10个RGB  也就是相当于需要30个IO口。
1)可以用74HC595。 理论上74hc595级联可以N多,不过,级联越多速度越慢,如果你选的单片机速度快,那么也就可以级联多些。 具体看你的用途了。
2)也可以用 MAX7219是一种集成化的串行输入/输出共阴极显示驱动器。一般常用于点阵模块。
   一片MAX7219可以控制8x8=64个LED   而你10个RGBLED  也就等于30个LED  用来控制足足有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