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duino红外传感器控制机械臂程序 程序有错误请大家来讨论一下

楼主:
用红外避障传感器控制机械臂抓取物体。
当红外避障传感器检测到物体时,输入低电平。然后调用函数机械臂抓取物体。
但是程序有错误,找了半天也没找出来。请大家来讨论一下。

Arduino源程序如下
#include <Servo.h>                //使用servo库

const int Aarm = 0;
const int Barm = 1;
const int Carm = 2;
const int Darm = 3;
const int Earm = 4;
const int Farm = 5;

const int maxServos = 6;
Servo servos[maxServos];

int DSD = 15; //Default Servo Delay (默认电机运动延迟时间)
              //此变量用于控制电机运行速度.增大此变量数值将
              //降低电机运行速度从而控制机械臂动作速度。
int val_left=0;
int val_centre=0;
int val_Right=0;

void setup(){
  pinMode(A0,INPUT);
  pinMode(A1,INPUT);
  pinMode(A2,INPUT);

  for(int i=0;i<=5;i++){
    servos[i].attach(i);
    servos[i].write(90);
    delay(10);
  }
}

void loop(){
  val_left = digitalRead(A0);
  val_centre= digitalRead(A0);
  val_Right = digitalRead(A0);

  if (val_left == LOW) {       //例如:b67三个字节
    servos[0].write();   //底盘向左旋转
    Servo_Stretch();    //舵机抓取物体
    servos[0].write();   //舵机转回中位
    armIniPos();      //舵机收缩
  }
  else if(val_centre == LOW){
     Servo_Stretch();     //舵机抓取物体
     armIniPos();      //舵机收缩
    }
  else if(val_Right == LOW){
     servos[0].write();   //底盘向左旋转
     Servo_Stretch();    //舵机抓取物体
     servos[0].write();   //舵机转回中位
     armIniPos();      //舵机收缩
      }
}

void armIniPos(){     //舵机收缩回起始位置
  int robotIniPos[5][3] = {    //每个舵机角度不同,需要修改
    {Barm, 90, DSD},
    {Carm, 90, DSD},
    {Darm, 90, DSD},
    {Earm, 90, DSD},
    {Farm, 90, DSD}
  };
   for (int i = 0; i < 5; i++){
    servoCmd(robotIniPos[i][0], robotIniPos[i][1], robotIniPos[i][2]);   //舵机编号,目标角度,延迟.此函数控制舵机的速度

  }
}

void servoCmd(int j,int toPos, int servoDelay){   //舵机编号,目标角度,延迟.此函数控制舵机的速度

  int fromPos;
  fromPos = servos(j).read();
    if (fromPos <= toPos){  //如果“起始角度值”小于“目标角度值”
    for (int i=fromPos; i<=toPos; i++){
      servos(j).write(i);
      delay (servoDelay);
    }
  }  else { //否则“起始角度值”大于“目标角度值”
    for (int i=fromPos; i>=toPos; i--){
      servos(j).write(i);
      delay (servoDelay);
    }
    }
  }

void Servo_Stretch(){
  int diceMove1[5][3] = {
    {Barm, 30, DSD},
    {Carm, 90, DSD},
    {Darm, 43, DSD},
    {Earm, 126, DSD},
    {Farm, 90, DSD}
  };
  for (int i = 0; i < 5; i++){
    servoCmd(diceMove1[i][0], diceMove1[i][1], diceMove1[i][2]);
    delay(200);
  }

网友A(2018-04-16):
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
红框中的分号“;”应该去掉,大括号后不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