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压互感器检测的交流电压如何送到单片机中

楼主(2018-04-13):
求图,电压互感器检测的交流电压如何送到单片机中。。。。具体电路图

网友A:
电压互感器的的输出是有正负的,有两种测量方法,1:测量幅值,通过运放搭建精密整流电路  2:搭建一个加法电路,把电压互感器的电压全部抬升到0伏以上

网友B:
以5V为例:
1、将电压用取样电阻分压,将峰峰值压缩到5V以内,有效值相当于2.5/1.414=1.77V。
2、做一个2.5V的电压,作为5V的中点。如用一个TL431,即可办到。或用两个等值电阻分5V电压,再用运放做一个跟随器,得到。要点是:2.5V要“硬一点”。
3、将取样电阻任意一个端点(两头的任意一头),接在2.5V上,就可以了。
这种方法:简单、易做、不失真。但采样后计算复杂,需要你有数学功底。

网友C:
整流滤波,求平均值。

网友D:
要么用双电源的运放AD,要么加基准电压

网友E:
电压互感器接A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