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
引用 网友A:
1、复位需要多少电压? 2、按下后是多少电压?
引用 网友B:
把按钮串联的那个R9电阻取消掉。 C51 手动复位,实际上只要把高电平接入RST脚1秒就可。 电压就是单片机的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