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样电压和采样电流分别要接ADC0809的哪个接口,还是说八个模拟接口随便接一个都好

楼主(2018-04-13):
采样电压和采样电流分别要接ADC0809的哪个接口,还是说八个模拟接口随便接一个都好,急!!!请求支援!!!

网友A:
电流采样最终还是要转换成电压信号处理,所以对模拟接口来说是一样的。

网友B:
都行吧,不太确定

网友C:
ADC0809只能采集电压信号,电流信号的话需要转化为电压信号后采集,所以不能直接用ADC0809采集电流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C:
ADC0809只能采集电压信号,电流信号的话需要转化为电压信号后采集,所以不能直接用ADC0809采集电流信号

嗯嗯 可以将电流转化为电压后也接IN0吗,电压的也是接INO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流采样最终还是要转换成电压信号处理,所以对模拟接口来说是一样的。

嗯嗯 可以将电流转化为电压后也接IN0吗?电压的也是接INO

楼主:
好的 谢谢你哈!

网友D:
实例81  ADC0808中断方式A-D(ALE输出CLK)
实例82  ADC0808查询方式A-D(ALE输出CLK)
实例83  ADC0808延时方式A-D(ALE输出CLK)
实例84  ADC0808并行A-D(虚拟CLK).
以上摘自张志良编著《80C51单片机仿真设计实例教程——基于Keil C和Proteus》清华大学出版社ISBN 978-7-302-41682-1.书中电路和程序设计有详细说明,程序语句条条有注解。

网友D:
实例81  ADC0808中断方式A-D(ALE输出CLK)

实例81 ADC0808A-D( ALE输出CLK,

网友D:
实例82  ADC0808查询方式A-D(ALE输出CLK)

实例82 ADC0808A-D( ALE输出CLK,

网友D:
实例83  ADC0808延时方式A-D(ALE输出CLK)

实例83 ADC0808A-D( ALE输出CLK,

网友D:
实例84  ADC0808并行A-D(虚拟CLK).

实例84
以上摘自张志良编著《80C51单片机仿真设计实例教程——基于Keil C和Proteus》清华大学出版社ISBN 978-7-302-41682-1.书中电路和程序设计有详细说明,程序语句条条有注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