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学者第一次用单片机做小东西应该注意什么?

楼主(2018-04-13):
自己自学完了51单片机,参加了一届蓝桥单片机组,自认为编程水平做一个小东西还是可以的。
但是我现在很疑惑,我想自己做个小东西,我应该是买某些传感器的模块呢,还是自己买传感器头,自己设计电路图呢。
很头疼的问题,有没有大佬来给点提示。感觉自学的学起来好没有方向感。

网友A:
初学建议买传感器模块,不要单买传感器,自己做成后水平够了之后再设计电路图好一些。

网友B:
看自己的能力来吧,可以自己上网找一些项目做做,自己买元器件,画板子,焊接

网友B:
可以上网找一些项目练手,自己画板子,买元器件。焊接,提高动手能力

网友C:
如果有疑问可以去问问学长和老师,最好是买模块

网友D:
从简单入手吧,先做出来,再优化

网友E:
我当初最开始学的时候,买的开发板,然后跟着开发板学程序,看电路,然后学着看手册,慢慢就能自己选型,然后设计,编程不涉及算法的话,就是操作芯片

网友F:
建议先自己做一个流水灯

网友G:
可以先选一个基础的东西跟着教程做,然后自己加创意比较靠谱

网友H:
单片机上都有几排小小的字,实际上,单片机的很多信息都在这几排字上。现在就以STC12C5A60S2简单介绍一下。
STC表示的是芯片的品牌,就不过多解释了,“12”表示的是“STC 1T 12”相同工作频率时,其速度是普通8051的8~12倍。对于普通51内核的单片机来说,12个时钟周期是一个机器周期,即12T,而这一款的单片机晶振跳一下就运行一个指令,速度自然就快了。(对于12T的单片机,其延时一毫秒需要运行大概112步,那要达到相同效果,1T的如何写延时程序呢?)
“C”是指工作电压,标识为“C”工作电压是3.3~5V,标识为“LE”的工作电压是2.2~3.6V。
5A表示其ROM为1280字节(这相关的内容上学期战神课上有详细讲解)。60是指程序存贮空间大小,60是60K字节,类似还有08(8K字节),20(20K字节),32(32K字节)等等。有S2字样时,表示有第二串口,有A/D转换,有PWM,有内部EEPROM(这个也不解释了吧,大概在最后几节课会讲到的。坚持!)

网友I:
直接用模块的话,学到的东西不如自己做传感器来的多,如果你是抱着学习的心做的话,还是自己设计电路好

网友J:
建议做一些项目吧,,画板之类入手。。。 蓝桥杯国赛的小系统  拿到现实里面试试

网友K:
记得添加stc89c51模块

网友L:
我们学校让我们做一个循迹避障小车,你可以试试,需要的东西不多

网友M:
先买个开发板熟悉一下编程思路。了解一下什么功能用到什么元件,熟练之后,再试试自己买来自己组装出想要做的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初学建议买传感器模块,不要单买传感器,自己做成后水平够了之后再设计电路图好一些。

嗯嗯,已经下单。

网友N:
买模块咯,当然是选简单的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直接用模块的话,学到的东西不如自己做传感器来的多,如果你是抱着学习的心做的话,还是自己设计电路好

好的,这个设计电路有没有教学视频啥的,表示15单片机看视频自学的,野路子

网友O:
买块版子,看原理图慢慢玩,可以先不自己设计,先用人家的开发版。

网友P:
建议还是先用模块吧,把基本的信号输入单片机的方式搞清楚再自己设计电路也会有针对性。

网友Q:
可以做些简单的小系统,比如温度采集系统,用这些简单的练手,积累经验

网友R:
建议先买传感器模块来做做

网友S:
刚开始做应该先用传感器模块 等熟悉单片机的各项操作之后可以试着自己搭电路 其实两个是不同方向的呀 做单片机主要偏软件 电路偏硬件 一个个来 不要急

网友T:
设计电路好好学学再说吧

网友U:
找些简单的项目做做是做好的

网友U:
找些简单的项目做

网友V:
开始建议买模块,之后熟练可以考虑自己做

网友W:
先从一个个小模块来,然后慢慢多模块,简化电路

网友X:
先硬件设计,在软件设计,最后加工烧录,验证

网友Y:
买块电路板自己研究吧。

网友Z:
自己设计电路不太现实吧

网友AA:
其他我不知道但是写程序的一些小细节你要了解一下
比如写代码要用英文模式而不是中文模式

网友AB:
如果你偏向硬件,买传感器得了;如果偏向软件,买模块吧,顺便多买点传感器模块 网上找相关时序 先锻炼看芯片手册的能力 I2C,SPI,ONE-WIRE这几种通讯方式最好自己都编程写过

网友AC:
我觉得还是从简单的上手  虽然我也准备学单片机  哈哈

网友AD:
初学建议买传感器模块,不要单买传感器,自己做成后水平够了之后再设计电路图好一些

网友AE:
先找一本书,好好看看,然后再动手

网友AF:
初学者最好自己设计 自己画板子,买元器件。焊接,提高动手能力

网友AG:
做软件的话,可以直接买模块来用,这样可以快速开发。硬件的话就需要自己做电路了

网友AH:
首先需要多看看书,然后下载软件,多进行仿真,多用,多想,多思考,慢慢来,不要着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