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N沟道增强型场效应管作开关的电路应用

楼主(2018-04-13):
不是很看得懂这个里面Q13和BTS6143D是怎么工作的,说是看作开关来看。。可我还是不是很明白到底是怎么工作的?能麻烦各位大佬解答一下吗?谢谢大家。

网友A:
Q13是PMOS,从电路上来看是实现电压通断的功能,选择CPU控制信号的通断两种情况。

网友B:
再细读BTS6143D手册。

网友C:
cpu到nmos先限流后下拉 那不等于分压了 nmos会不会因为驱动电压小导致内阻增加 有前辈给说说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