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收发程序接收端怎么清除接收到的数据

楼主(2018-04-13):
发射端发射一个命令,接收端执行后能清除接收到的数据,
要清除一切数据,就像刚开机一样。。。

网友A:
回帖奖励 +3 黑币

以51为例,收到后,跳转到0000H去执行。一条指令即可。任何程序都通用!保证与开机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51为例,收到后,跳转到0000H去执行。一条指令即可。任何程序都通用!保证与开机一样。

可以具体说一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