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51单片机的电子琴设计

楼主(2018-04-13):
此设计键盘用于弹奏音乐,八个按键8种音符。单片机通过输出各种电脉冲信号开驱动控制各部分正常工作。单片机要产生音频脉冲,主要处理过程是在CPU中完成的,CPU会随时对音符输入信号进行读取数据的操作。在读取了相应的寄存器的值后,CPU将读取的值进行处理,再通过I/O口把音乐通过扬声器播放出来。
  据设计要求,本系统主要由控制器模块和输入模块构成。
电子琴电路原理图:

电子琴设计元件清单:
1.   8欧0.25w小喇叭
2.   8050三极管*2
3.   10k电阻*2
4.   30欧姆电阻
5.   40脚座
6.   STC89c51
7.   10uf电容
8.   30pf电容*2
9.   小按键*8
10.  自锁开关
11.  DC电源座
12.  12m晶振
13.  7*9万用板
14. 导线若干
15.  焊锡若干
16.  usb电源线或电池盒+DC电源插头

电子琴源程序及仿真图:

部分源程序代码:
#include <reg52.h>                 //调用单片机头文件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无符号字符型 宏定义        变量范围0~255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无符号整型 宏定义        变量范围0~65535

                                               //数码管段选定义 0     1    2    3           4           5        6         7          8           9
uchar code smg_du[]={0x14,0x77,0x4c,0x45,0x27,0x85,0x84,0x57,0x04,0x05,
//                                           A        B         C          D           E   F        不显示
                                            0x06,0xa4,0x9c,0x64,0x8c,0x8e,0xff};         //断码
//数码管位选定义
sbit smg_we1 = P2^0;            //数码管位选定义
sbit smg_we2 = P2^2;
sbit smg_we3 = P2^4;
sbit smg_we4 = P2^6;

uchar dis_smg[8] = {0x14,0x77,0x4c,0x45,0x27,0x85,0x84};
uchar smg_i = 3;    //显示数码管的个位数
sbit dq   = P3^3;        //18b20 IO口的定义

bit flag_wd_z_f;       //正负温度

int temperature ;  //

/***********************1ms延时函数*****************************/
void delay_1ms(uint q)
{
        uint i,j;
        for(i=0;i<q;i++)
                for(j=0;j<120;j++);
}

/***********************小延时函数*****************************/
void delay_uint(uint q)
{
        while(q--);
}

/***********************数码位选函数*****************************/
void smg_we_switch(uchar i)
{
        switch(i)
        {
                case 0: smg_we1 = 0;  smg_we2 = 1; smg_we3 = 1;  smg_we4 = 1; break;
                case 1: smg_we1 = 1;  smg_we2 = 0; smg_we3 = 1;  smg_we4 = 1; break;
                case 2: smg_we1 = 1;  smg_we2 = 1; smg_we3 = 0;  smg_we4 = 1; break;
                case 3: smg_we1 = 1;  smg_we2 = 1; smg_we3 = 1;  smg_we4 = 0; break;
        }
}

/***********************数码显示函数*****************************/
void display()
{
        static uchar i;
        i++;
        if(i >= smg_i)
                i = 0;
        P0 = 0xff;                         //消隐
        smg_we_switch(i);                 //位选
        P0 = dis_smg;                 //段选

}

/***********************18b20初始化函数*****************************/
void init_18b20()
{
        bit q;
        dq = 1;                                //把总线拿高
        delay_uint(1);            //15us
        dq = 0;                                //给复位脉冲
        delay_uint(80);                //750us
        dq = 1;                                //把总线拿高 等待
        delay_uint(10);                //110us
        q = dq;                                //读取18b20初始化信号
        delay_uint(20);                //200us
        dq = 1;                                //把总线拿高 释放总线
}

/*************写18b20内的数据***************/
void write_18b20(uchar dat)
{
        uchar i;
        for(i=0;i<8;i++)
        {                                         //写数据是低位开始
                dq = 0;                         //把总线拿低写时间隙开始
                dq = dat & 0x01; //向18b20总线写数据了
                delay_uint(5);         // 60us
                dq = 1;                         //释放总线
                dat >>= 1;
        }
}

/*************读取18b20内的数据***************/
uchar read_18b20()
{
        uchar i,value;
        for(i=0;i<8;i++)
        {
                dq = 0;                         //把总线拿低读时间隙开始
                value >>= 1;         //读数据是低位开始
                dq = 1;                         //释放总线
                if(dq == 1)                 //开始读写数据
                        value |= 0x80;
                delay_uint(5);         //60us        读一个时间隙最少要保持60us的时间
        }
        return value;                 //返回数据
}

/*************读取温度的值 读出来的是小数***************/
uint read_temp()
{
        uint value;
        uchar low;                           //在读取温度的时候如果中断的太频繁了,就应该把中断给关了,否则会影响到18b20的时序
        init_18b20();                   //初始化18b20
        write_18b20(0xcc);           //跳过64位ROM
        write_18b20(0x44);           //启动一次温度转换命令
        delay_uint(50);                   //500us

        init_18b20();                   //初始化18b20
        EA = 0;
        write_18b20(0xcc);           //跳过64位ROM
        write_18b20(0xbe);           //发出读取暂存器命令

        low = read_18b20();        //读温度低字节
        value = read_18b20();  //读温度高字节
        EA = 1;

        value <<= 8;                   //把温度的高位左移8位
        value |= low;                   //把读出的温度低位放到value的低八位中

        if((value & 0xf000) == 0xf000)
        {
                flag_wd_z_f = 1;          //负温度
        }
        else
                flag_wd_z_f = 0;          //正温度
        value *= 0.625;               //转换到温度值 小数
        return value;                   //返回读出的温度
}

/*************定时器0初始化程序***************/
void time_init()
{
        EA   = 1;                   //开总中断
        TMOD = 0X01;          //定时器0、定时器1工作方式1
        ET0  = 1;                  //开定时器0中断
        TR0  = 1;                  //允许定时器0定时
}

/****************主函数***************/
void main()
{
        P0 = P1 = P2 = P3 = 0xff;
        time_init();                    //初始化定时器
        temperature = read_temp();                //先读出温度的值
        delay_1ms(650);
        temperature = read_temp();                         //先读出温度的值
        dis_smg[0] = smg_du[temperature % 10];         //取温度的小数显示
        dis_smg[1] = smg_du[temperature / 10 % 10] & 0xfb; //取温度的个位显示
        dis_smg[2] = smg_du[temperature / 100 % 10] ;           //取温度的十位显示
        while(1)
        {
                temperature = read_temp();        //先读出温度的值
                if(flag_wd_z_f == 1)   //负温度
                {
                        smg_i = 4;
                        dis_smg[0] = smg_du[temperature % 10];         //取温度的小数显示
                        dis_smg[1] = smg_du[temperature / 10 % 10] & 0xfb; //取温度的个位显示
                        dis_smg[2] = smg_du[temperature / 100 % 10] ;           //取温度的十位显示
                        dis_smg[3] = 0xef;          //负号
                }else
                {
                        if(temperature >= 1000)
                        {
                                smg_i = 4;
                                dis_smg[0] = smg_du[temperature % 10];         //取温度的小数显示
                                dis_smg[1] = smg_du[temperature / 10 % 10] & 0xfb; //取温度的个位显示
                                dis_smg[2] = smg_du[temperature / 100 % 10] ;           //取温度的十位显示
                                dis_smg[3] = smg_du[temperature / 1000 % 10] ;           //取温度的十位显示
                        }else
                        {
                                smg_i = 3;
                                dis_smg[0] = smg_du[temperature % 10];         //取温度的小数显示
                                dis_smg[1] = smg_du[temperature / 10 % 10] & 0xfb; //取温度的个位显示
                                dis_smg[2] = smg_du[temperature / 100 % 10] ;           //取温度的十位显示
                        }
                }
                delay_1ms(300);
        }
}

/*************定时器0中断服务程序***************/
void time0_int() interrupt 1
{
        TH0 = 0xf8;
        TL0 = 0x30;     //2ms
        display();                //数码管显示函数
}

网友A:
电子琴带显示屏是不是要加个带字库的显示屏?

网友A:
这个程序是不是放错了?这不是一个温度的么,不是电子琴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程序是不是放错了?这不是一个温度的么,不是电子琴的

应该是放错了

网友C(2018-10-12):
资料谁下载了 里面是电子琴的?

网友D:
是楼主弄错了吗?

网友E(2019-04-02):
楼主程序放错啦

网友F(2019-10-24):
你太牛比了

网友G:
楼主的想法很好,我也试试。

网友H(2020-02-10):
正好有用 试一试~

网友I(2020-06-01):
我也觉得是放错了

网友J:
为什么我尝试一下 不行

网友K(2020-12-06):
里面的程序是数字温度计的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