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控制步进电机是否可以记忆电机转过的圈数,应该如何编程呢?

楼主(2018-04-13):
求大神解答,是或否
在单片机控制步进电机的系统中,是否可以记忆电机转过的圈数,并且可以在数码管上显示出来电机转了几圈呢?可以的话应该怎么编程呀?大神们帮帮忙,毕设这个东西很难受呀!!!

网友A:
你详细了解一下什么是步进电机,他的参数,搞清楚了这应该就是算几个乘法吧

网友B:
单片机中有那么多的存储器,随便找一个,用来计数不就行了。
就如每转一圈,你在纸上做个记号一样(+1、画正字、......)

网友C:
我也是 你是用的28BYJ-48步进电机吗?我的毕设跟你应该是一样的!兄弟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是 你是用的28BYJ-48步进电机吗?我的毕设跟你应该是一样的!兄弟

兄弟你的毕设是什么呀,我的是基于单片机实现阀门的自动定位。。。。很难受,不会单片机呀啊

网友D:
引用 楼主:
兄弟你的毕设是什么呀,我的是基于单片机实现阀门的自动定位。。。。很难受,不会单片机呀啊

如果不会单片机那就不用说了.......

网友E:
步进电机是给一个脉冲转动一步,例如1.8度的步进电机,就是200个脉冲为一圈,360度。当然,如果进行细分驱动,还要乘上细分数,比如8细分,就是200x8=1600步,也就是1600个脉冲转一圈。既然是这样,脉冲也是单片机发出的,那就很简单了,直接脉冲计数,每200或1600计为一圈,这样甚至可以计到0.01圈(例如200脉冲时计到2个脉冲即为0.01圈,而8细分计到16个脉冲即为0.01圈)。

网友F:
可以记忆步进转动的圈数和角度,能精准控制

网友G:
用输入口,传感器计数可以

网友G:
应该可以的,进行编程和硬件设计

网友H:
可以显示,用全局变量即可

网友I:
想进来看看,顺便也学习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