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单片机pwm要用定时器实现?直接io不是也行吗 何必搞得那么麻烦呢

楼主(2018-04-13):
问一个关于pwm的问题
为什么pwm要用定时器?

直接用单片机的io口控制下面这样也能实现啊
p1_1=1
延时1ns
p1_1=0
延时1ns

然后修改延时时间来控制速度,可以吗?

为什么要用定时器,那么麻烦??

网友A:
修改延时时间也要通过编程实现,也要占用时间啊。所以这样占空比就会比你设计得小得多吧

网友B:
好像是驱动电流不够吧

网友C:
你是高手,你写一个1ns延时程序试试。

网友D:
有此一问,说明楼主是有主见的人,敢于怀疑“书本”,赞一个!
同意你的说法!
不过,如果单片机有许多事件要处理时,你打算如何处理PWM呢?如同时需要处理“键盘”、多个LED“显示”、多路AD量测、驱动多路开关……

楼主:
明白了,本身是可行的。问题是时间受程序影响,所以要用不受程序影响时间的pwm。谢谢各位了。我是个文科毕业的,对这些很感兴趣,基本功很差,所以有些问题让大家见笑了!!

网友E:
如果用程序直接处理,单片机就不能做其他事情了,一旦做其他事情,就会延误时间,而定时器是独立运行的,一旦参数设置好,就可以不用程序干预准时执行动作,实际上pwm也可以采用定时器中断里加上IO控制指令来完成,这样可以指定任意输出口做pwm的输出。

网友F:
使用指令实现PWM的话CPU就不能去做其它事情了,其中如果发生中断,PWM波也会不准确。用定时器计数器的话可以实现多线程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