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时器中断中while(1)与dingshiqi函数的包含关系

楼主(2018-04-13):
单片机编程中定时器程序
#include <reg51.h>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typedef unisgned int u16;
void dingshiqi()
{
TMOD=0x01;
TH0=0xFC;
TL0=0x18;
ET0=1;
EA=1;
TR0=1;
}
void main()
{
dingshiqi();     //这个地方我有个疑问,为什么dingshiqi()这个函数不能放在while(1)里
while(1);
}
……

网友A:
dingshiqi();是对MCU加电复位后对相关寄存器作一次性设置,也叫作初始化设置。如果放在主循环中既无必要,也无好处。

网友B:
如果你愿意可以放,但它只要运行一次就可以了,再次运行会将上次设置的值改掉,就达不成目的了。

网友C(2019-06-03):
引用 网友B:
如果你愿意可以放,但它只要运行一次就可以了,再次运行会将上次设置的值改掉,就达不成目的了。

如果我在while(1)里面判断定时器的中断标志位呢,,我试了一下好像没有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