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寻声小车源程序

楼主(2018-04-13):
#include<reg52.h>
typedef unsigned int uint;
typedef unsigned char uchar;
int a=0;

sbit IN1=P1^0; //定义电机驱动信号输出端
sbit IN2=P1^1; //定义电机驱动信号输出端
sbit IN3=P1^2; //定义电机驱动信号输出端
sbit IN4=P1^3; //定义电机驱动信号输出端
sbit IN5=P1^4; //定义电机驱动信号输出端
sbit IN6=P1^5; //定义电机驱动信号输出端
sbit IN7=P1^6; //定义电机驱动信号输出端
sbit IN8=P1^7; //定义电机驱动信号输出端
sbit out1=P3^2;//定义寻声模块信号左输入端  //可有可无中断自动触发
sbit out2=P3^3;//定义寻声模块信号右输入端
char L_pwm,R_pwm,t;
void L_qian()
{
   IN1=1;
   IN2=0;
   IN3=1;
   IN4=0;
}
void R_qian()
{
   IN5=1;
   IN6=0;
   IN7=1;
   IN8=0;
}
void L_ting()
{
   IN1=0;
   IN2=0;
   IN3=0;
   IN4=0;
}
void R_ting()
{
   IN5=0;
   IN6=0;
   IN7=0;
   IN8=0;
}
void L_hou()
{
   IN1=0;
   IN2=1;
   IN3=0;
   IN4=1;
}
void R_hou()
{
   IN5=0;
   IN6=1;
   IN7=0;
   IN8=1;
}

void zuozhuan()interrupt 0
{
  if(a==0)
{ L_pwm=0;R_pwm=40;a=1;}
else a=0;
  }
  void youzhuan()interrupt 2
  {
   if(a==0)
{ L_pwm=40;R_pwm=0;a=1;}
else a=0;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   TH1 = 0x0FE;
    TL1 = 0x33;
   if(L_pwm>=0)if(t<L_pwm) L_qian(); //当L_pwm为0时根据我们的思维:电机不应该转。将0代入左边
             else        L_ting(); //L_pwm,发现不管t取0~39范围内何值时,都不会执行L_qian(),
   else if(t<~L_pwm)    L_hou(); //当L_pwm为0时根据我们的思维:电机不应该转。将0代入左边
             else        L_ting(); //L_pwm,发现不管t取0~39范围内何值时,都不会执行L_qian(),
   if(R_pwm>=0)if(t<R_pwm) R_qian(); //当L_pwm为0时根据我们的思维:电机不应该转。将0代入左边
             else        R_ting(); //L_pwm,发现不管t取0~39范围内何值时,都不会执行L_qian(),
   else if(t<~R_pwm)    R_hou(); //当L_pwm为0时根据我们的思维:电机不应该转。将0代入左边
             else        R_ting(); //L_pwm,发现不管t取0~39范围内何值时,都不会执行L_qian(),
  t++;
  t%=40;//使每个pwm周期内t的取值都是0~39变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