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P8266进行串口调试进行路由器设置时出现的情况,求问这是怎么回事?

楼主:
进行串口调试进行路由器设置时出现的情况,求问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A(2018-04-14):
你设置的模式是3,即AP+STA模式,明白了吧?

网友A:
后面你发的命令是查询IP地址,给出了作为AP和STA的IP地址和网卡,这都正常啊,建议你看看AT手册吧

网友A:
你设置的工作模式是3,即AP+STA模式,给出的回应也正确啊
后面你查询了其工作IP,回应给出了AP模式和STA模式下的IP地址和MAC
没有问题啊
建议看看AT指令的相关说明

网友B:
正常的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你设置的工作模式是3,即AP+STA模式,给出的回应也正确啊
后面你查询了其工作IP,回应给出了AP模式和STA模 ...

我设置wifi名字和密码时没有返回ok,后面查询IP地址时也没有出现正常的ip地址,出现的是0.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