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Keil5编写STM32时,下载键暗掉了,不能下载怎么办?

楼主:
用Keil5编写STM32时,下载键暗掉了,不能下载怎么办?求各位大佬指教

网友A(2018-04-14):
debug位置选择 use  j-link/j-TRACE Cortex

网友B:
引用 网友A:
debug位置选择 use  j-link/j-TRACE Cortex

试过了,还是不行啊

网友C(2019-12-14):
引用 网友B:
试过了,还是不行啊

请问最后解决啦吗

网友D:
看这个地方对不

网友E:
https://blog.csdn.net/zeroice7/article/details/59483155
这个链接是STM32准备工作【Keil配置、keil模板建立、ST-Link V2下载配置】,你看看你是不是没有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