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72遥控51单片机通过TB6600驱动控制57步进电机问题求助

楼主:
如果不带遥控 我知道怎么通过改程序控制步进电机的速度 转向 但现在带了遥控就感觉一下子好懵,不知道代码应该怎么写。现在希望可以实现启动 停止 前进 后退 这四个功能 希望众大神帮我写个代码参考参考 抱拳了。

网友A(2018-04-14):
程序可以不变,要改变的只是硬件电路
可通过遥控实现远距离控制目的

网友B:
各位大神帮我看看啊,我现在这么写的程序,初始状态步进电机处于自锁功能,我给A B C 三个按键设置了正转 反转 和 解除自锁三个功能。 现在可以在开机初始阶段 接受一个命令并执行 但当我再次给出信号的时候 他就不执行第二个命令 只执行第一个。

网友C(2018-09-02):
第一个命令按下的时候已经进入了死循环,即使其他的按下其他的命令也不会执行,你可以设置中断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