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rCAD PSpice培训教材(共52页pdf下载)

楼主(2018-04-14):
需要的可以参考一下。

培训目标:
熟悉 PSpice 的仿真功能,熟练掌握各种仿真参数的设置方法,综合观测并分析仿真结果,熟练输出分析结果,能够综合运用各种仿真对电路进行分析,学会修改模型参数。

二、 绘制原理图
原理图的具体绘制方法已经在Capture 中讲过了,下面主要讲一下在使用 PSpice 时绘制原理图应该注意的地方。
1 、 新建 Project 时应选择 Analog or Mixed-signal Circuit
2 、 调用的器件必须有 PSpice 模型
首先,调用 OrCAD 软件本身提供的模型库,这些库文件存储 的路径为 Capture \Library\pspice ,此路径中的所有器件都有提供 PSpice模型,可以直接调用。其次,若使用自己的器件,必须保证 *.olb 、 *.lib 两个文件同时存在,而且器件属性中必须包含 PSpice Template 属性。
3 、 原理图中至少必须有一条网络名称为 0 ,即接地。
4 、 必须有激励源。
原理图中的端口符号并不具有电源特性,所有的激励源都存 储在 Source 和 SourceTM 库中。
5 、 电源两端不允许短路,不允许仅由电源和电感组成回路,也不允许仅由电源和电容组成的割集。解决方法:电容并联一个大电阻,电感串联一个小电阻。
6 、 最好不要使用负值电阻、电容和电感,因为他们容易引起不收敛。

三、 仿真参数设置
1 、 PSpice 能够仿真的类型
在 OrCAD PSpice 中,可以分析的类型有以下 8 种,每一种分析类型的定义如下:
直流分析 :当电路中某一参数(称为自变量)在一定范围内变化时,对自变量的每一个取值,计算电路的直流偏置特性(称为输出变量)。
交流分析: 作用是计算电路的交流小信号频率响应特性。
噪声分析: 计算电路中各个器件对选定的输出点产生的噪声等效到选定的输入源(独立的电压或电流源)上。即计算输入源上的等效输入噪声。
瞬态分析: 在给定输入激励信号作用下,计算电路输出端的瞬态响应。
基本工作点分析: 计算电路的直流偏置状态。蒙托卡诺统计分析: 为了模拟实际生产中因元器件值具有一定分散性所引起的电路特性分散性, P S pice 提供了蒙托卡诺分析功能。进行蒙托卡诺分析时,首先根据实际情况确定元器件值分布规律,然后多次 “ 重复 ” 进行指定的电路特性分析,每次分析时采用的元器件值是从元器件值分布中随机抽样,这样每次分析时采用的元器件值不会完全相同,而是代表了实际变化情况。完成了多次电路特性分析后,对各次分析结果进行综合统计分析,就可以得到电路特性的分散变化规律。与其他领域一样,这种随机抽样、统计分析的方法一般统称为蒙托卡诺分析(取名于赌城 Monte Carlo ) , 简称为 MC 分析。由于 MC 分析和最坏情况分析都具有统计特性,因此又称为 统计分析。
最坏情况分析: 蒙托卡诺统计分析中产生的极限情况即为最坏情况。
参数扫描分析: 是在指定参数值的变化情况下,分析相对应的电路特性 。
温度分析: 分析在特定温度下电路的特性。

您对电路的不同要求,可以通过各种不同类型仿真的相互结合来实现。

完整的pdf格式文档51黑下载地址(共52页):

网友A(2019-04-10):
找了很久了!希望有用

网友B(2019-12-30):
正在学习该软件,谢谢分享

网友C(2020-02-23):
资料很好

网友D(2020-04-27):
资料很好谢谢分享

网友E(2021-01-18):
一直用PADS,学习ing......

网友F(2021-10-08):
好久不用了,现在重新拾回

网友G(2024-06-28):
您这个软件是哪个版本?

网友H(2024-08-20):
谢谢,51黑有你更精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