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us安装的时候说路径错误该怎么办?

楼主(2018-04-14):
(图片)

网友A:
找之前贴子看或按压缩包里的和谐说明操作,归根结底还是路径问题

网友B:
选择你的程序的安装目录,教程里讲的是默认情况下的

网友C:
选择你安装protues的目录就可以了,不用再选他的子级菜单

网友D(2019-01-28):
论坛里有个8.6版本的,不用你选什么,直接安装,很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