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能质量检测仪的设计 用什么芯片将电压,电流互感器AD后给单片机处理

楼主(2018-04-14):
有没有大神做过关于电能质量检测仪的设计的,就是怎样将电压.电流互感器将信号采集,怎样将信号处理,在经过a/d转换器转换,在接到51单片机上,同时还有一个锁相同步器,将怎样实现电能质量检测仪的设计,求大神指教(关于采集电压范围0-380v,电流范围0.1-5A,频率36-63hz。谐波1-20次)

网友A:
这样商品很多啊,大到常见数字电能表小到 USB 显示电源 ,这方面有现成的可以参考

网友B:
用ATT7022E,ADE7758,等等三相电能计量芯片,上海复旦微电子贝岭等好多这样的芯片,这样你只要单片机通过spi读写就可以了,谐波你可以读取它的采样数据,如果对速度没要求的话 就用单片机做FFT就可以计算谐波了,单片机做fft肯定时间比较长,如果你自己做前端模拟采集又贵又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ATT7022E,ADE7758,等等三相电能计量芯片,上海复旦微电子贝岭等好多这样的芯片,这样你只要单片机通过s ...

你好,那我想问一下,如果我想用电压互感器HPT302,以及电流互感器HCT255对电源进行信号采集,是将这两个互感器分别接到电网中进行采集,采集两个电压吗?还是怎么的?是不是要用电压,电流互感器分别采集电网中的三相电,分为六个引脚接到a/d转换器中吗?求回复,谢谢

网友B:
三相计量芯片多达7路模拟量采集,三相电压三相电流,还有零线电流,用三个电流互感器通过电阻匹配转换为电压进各自的模拟通道,电压可以用1:1的电流互感器(比如2.5mA),也可以用电压互感器,还可以用电阻网络分压都可以,模拟量一般用差分信号,你看看资料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三相计量芯片多达7路模拟量采集,三相电压三相电流,还有零线电流,用三个电流互感器通过电阻匹配转换为电 ...

我很激动还能收到您的回复,感谢您的细心回答,还想请教您一些问题,(1)你看我这样理解对不对,就是用电压互感器对电网中的三相电压进行分别采集,电流互感器对电网中的三个电流分别采集,经过信号调理电路,之后接入到a/d的六个模拟信号输入端口上,分别在液晶屏上显示三个电压有效值,三个电流有效值吗?那么电网中的电流该怎样测量呢?(这个问题想了很久没弄明白)     (2)我设计的是电能质量检测仪,测量范围是电压0-380V,电流0-5A,而我的任务是对电网三相电进行采集,处理,显示等功能,那么我是只测量电网中的电压和电流吗,还是要测量在0-380V的范围内的所有电压,0-5A的电流(我看到的研究生论文都是测量的是这个范围的),希望还能得到您的回复,祝您身体健康
(3)还有就是我选的电流互感器,电压互感器在isis软件中没有我该怎样解决(是我自己画吗,还是怎样解决呢,要是自己画的话照着电压互感器,电流互感器官网上型号的样子画,然后再标一下具体的型号,这样能实现器件的功能吗?能实现之后的仿真,联调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三相计量芯片多达7路模拟量采集,三相电压三相电流,还有零线电流,用三个电流互感器通过电阻匹配转换为电 ...

很激动能收到您的回复,感谢您的细心回答,我还想请教您一些问题
(1)你看我这样理解对不对,就是将电压互感器对电网三相电压进行采集(采集三个电压),电流互感器对电网三相电压进行采集(采集三个电流),之后经过信号调理电路,接到A/D转换器的6个模拟输入端口上进行转换,最后在显示屏上显示三个电压,三个电流吗?(2)我设计的是电能质量检测仪,测量的电压范围0-380V。电流0-5A,而我的任务书上写到  “本课题研究的“电能质量检测仪设计”将实现对电网三相电进行信号采集,信号处理和信息显示功能。”那么我只是测量相电压220V时的吗?还是测量0-380V这个范围的(我看到的一些研究生论文都是测量的是这个范围)还有就是我看到电流互感器中有一个额定电流比5A/2.5mA,是这个电流互感器缩小200倍吗?(3)还有就是我所选用的电压互感器,电流互感器在isis软件中都没有,我是自己画吗还是怎么办(要是自己画的话只是照着互感器的外形画吗,然后添加型号,要是自己画,那么能实现该器件的功能吗,能实现后期的仿真与联调吗)
希望还能收到您的回复,祝您身体健康

网友B:
1、你理解的基本对,六路模拟信号经A/D转换后,是离散的模拟量,通过单片机处理后算出有效值,功率等,你就可以显示了,以上是基于你自己建的A/D,如采用计量芯片芯片已经把采样的数据给你处理好了,你可以读取如电压电流的有效值,频率,功率等
2、至于测量220或者是380,要看你的供电系统是三线(ABC),还是四线(ABCN)N是零线,四线你就测量相电压(220),三线你就测量线电压(380),都可以,不过是比例问题而已。5A/2.5mA,是这个电流互感器缩小200倍
3、isis我很少用,应该有互感器的模型吧,你不要找你的具体型号,你只要改变模型的比例应该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1、你理解的基本对,六路模拟信号经A/D转换后,是离散的模拟量,通过单片机处理后算出有效值,功率等,你就 ...

你好,我看了一下你说的三相计量芯片ATT7022E,我感觉也可以,对于这个三相计量芯片,你看我理解的对吗
就是将电网中的三相电压(相电压)直接接给这个芯片,电网中的三相电流(差分信号)直接接给这个芯片,这个芯片经过spi传给单片机(这里我有一点不明白,这里直接将采集的信号直接给这个芯片,,,不需要接入信号调理电路,抗混叠滤波电路以及锁相电路(保证采样频率与信号频率一致的)?)之后根据三个电压有效值,三个电流有效值就可以求出频率,谐波,电压波动,三相电压(电流) 不平衡度吗?(2)那么对于电压的采集还用电压互感器吗?对于电流的采集还用电流互感器吗?

网友C(2021-05-24):
作者你好,请问这个问题解决了吗?如何解决的,最近在做此方面的DIY小玩意,求告知,万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