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单片机PWM频率输出问题,请指教...

楼主(2018-04-14):
/*
/*******************
工作芯片:STC 15W101
********************
*/

#include <reg51.h>
#include<RegDefined.h>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sbit PWM = P3^4;
sbit key = P3^5;
sbit r_led = P3^2;
sbit g_led = P3^1;
sbit b_led = P3^3;
sbit BEEP = P3^0;
//u8 Motor_on[]={0,5,10,15};
char timer;
/*
void delay(u16 num)
{
         u16 x,y;
         for(x=num; x>0; x--)
         for(y=110; y>0; y--)
         {
           ;
         }
}
*/

void IO_Init(void)
{
         P3M0 = 0x10;
         P3M1 = 0x20;
         PWM = 0;
         r_led = 1;
         g_led = 1;
         b_led = 1;
}

void InitTimer0(void)
{
    TMOD = 0x01;
    //TL0 = 0x48;        //200us定时
    //TL0 = 0x0A4;
    TH0 = 0x0FF;    //5us定时
    TL0 = 0x0FB;
    EA = 1;
    ET0 = 1;
    TR0 = 1;
}
void main (void)
{
   IO_Init();
   InitTimer0();
   while(1);
}
void timer_t0(void) interrupt 1//定时器0中断服务函数,入口        定时200us
{
    //TL0 = 0x48;        //200us定时
    //TL0 = 0x0A4;
    TH0 = 0x0FF;        //5us定时
    TL0 = 0x0FB;
        timer++;
        if(timer == 9)
        timer = 1;

        if(timer <= 5)
                PWM = 0;
        else
                PWM = 1;
}

网友A:
定时器中断服务函数中,应该加上清除中断标记的语句——TF0 = 0;//清除定时器0中断标志。
手册上是说可以自动清除,但我在实践中发觉不是那么回事,一定要加清除中断标记才行。
你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