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四个按键控制42/57步进电机启停正反,但速度一直加不上去

楼主(2018-04-14):
代码在下面,是我参考的网上代码改写的,但是步进电机的速度一直很慢,提不上去,求大神能改下,让步进电机运动快点,驱动器采用的是tb6600,脉冲加方向控制。
代码:

#include <reg52.h>
sbit Clk = P2^0;
sbit En = P2^1;
sbit Dir = P2^2;

sbit CW = P2^4;                //正转运行按键
sbit STOP = P2^5;        //停止运行按键
sbit CCW = P2^6;        //反转运行按键
sbit ADJ = P2^7;        //调速运行按键

bit Run_Status;                //运行状态位标志,
                                        //=0表示电机在停止状态,可以按键正转、反转均可
                                        //=1表示电机在运行状态,不支持正反转按键,只有先停止。防止强行换向带来的电流过大。

unsigned char Run_Dir,t;        //电机运行方向
unsigned char timer1;

#define        F_DIR        0                //正转
#define        R_DIR        1                //反转

unsigned int clock;         //周期变量

void Delayms(unsigned int xms)         //延时函数
{
        unsigned int i,j;
        for(i=xms;i>0;i--)
            for(j=9;j>0;j--);
}

void Forward(void)          //电机正转
{
        TH0=(65536-clock)/256;          //初值大小由clock值决定
        TL0=(65536-clock)%256;          //clock增大,speed减小;clock减小,speed增大
        Dir=0;
        En=1;
        TR0=1;           //开定时器1中断
}

void system_Ini()
{
    TMOD|= 0x11;
    TH1 = 0xfe; //11.0592MHz 0.5ms定时
    TL1 = 0x33;
    TR1 = 1; //启动T1定时
    EA=1;
        ET1=1; //开T0,T1中断,开总中断
}

void Reversal(void)         //电机反转
{
        TH0=(65536-clock)/256;
        TL0=(65536-clock)%256;
        Dir=1;
        En=1;
        TR0=1;
}

char flag1 =0x00;
bit flagstop=0;
void Keyscan()
{
        if(STOP==0 && flagstop==0)                                //任何时候按停止键,电机停止运行
                {
                        Delayms(1);                //延时去抖动
                        if(STOP==0)
                        {
                                TR0=0;
                                Clk=0;
                                                                TR1=0;
                                En=0;
                                flag1=0;
                            flagstop=1;
                                Run_Status=0;        //电机正在停止的状态标志
                        }
                }
            else if(!CW && !Run_Status && (flag1&0xf0)==0x00)        //按正转键同时电机不是正在运行时,电机正转运行
                {
                        Delayms(1);                //按下延时去抖动
                        if(!CW && !Run_Status)
                        {
                           { flag1 =0x10;
                                Run_Status=1;
                                                                if(t<1)
                                                        {

                             Forward();
                                                        }
                            Run_Dir = F_DIR;        //电机运行方向正转
                            flagstop=0;
                                                           if(timer1>100)
                                                        {
                                                            timer1=0; //输出占空比0.7的PWM脉冲
                                                                }
                                                        if(timer1<30)
                                                                {
                                                                    Clk=0;
                                                                }
                                                        else
                                                                {
                                                                    Clk=1;
                                                                        }
                                                        }

                        }
                }
              else if(!CCW && !Run_Status && (flag1&0x0f)==0)        //按反转键同时电机不是正在运行时,电机反转运行
                {
                        Delayms(1);                //延时去抖动
                        if(!CCW && !Run_Status)
                        {
                                                                if(t<1)
                                                        {

                                Reversal();
                                                        }
                                Run_Dir=R_DIR;        //电机运行方向反转
                                flagstop=0;
                                                                flag1 = 1;
                                Run_Status=1;        //电机正在运行的状态标志

                                                                if(timer1>100)
                                                        {
                                                            timer1=0; //输出占空比0.7的PWM脉冲
                                                                }
                                                        if(timer1<50)
                                                                {
                                                                    Clk=0;
                                                                }
                                                        else
                                                                {
                                                                    Clk=1;
                                                                        }
                                                        }
                        }

                   if(!ADJ)
                {
                        Delayms(1);                //延时去抖动
                        if(!ADJ)
                        {
                                if(clock>201)        clock-=200;
                                else                        clock=1000;
                                Run_Status=1;
                                TR0=1;
                         }
                }
}
void Init(void)
{
        Run_Status=0;        //=0表示电机在停止状态,可以按键正转、反转均可
        Clk = 0;
        En = 0;
        TH0=(65536-clock)/256;
        TL0=(65536-clock)%256;
        TMOD=0X01;
        EA=1;
        ET0=1;
        TR0 =0;
}

void main(void)
{
                t=0;
                timer1=0;
        Init();
                system_Ini();
        clock=500;
        P1=0xff;
        P3 =0XFF;
        while(1)
          {
          Keyscan();
    }
}

void Timer0_ISR(void) interrupt 1
{
        TH0=(65536-clock)/256;
        TL0=(65536-clock)%256;
        Clk = ~Clk;
                t++;
}
/*************************************
[ t1 (0.5ms)中断] 中断中做 PWM 输出
------------1000/(0.02ms*250)=200Hz
*************************************/
void T1zd(void) interrupt 3 //3 为定时器1的中断号 1 定时器0的中断号 0 外部中断1 2 外部中断2 4 串口中断
{
//        TH1 = 0xfe; //11.0592MHz 0.5ms定时
//        TL1 = 0x33;
    TH0=(65536-200)/256;
    TL0=(65536-200)%256;
    timer1++; //计数+1
}

我想的是先低速启动,然后再加速运行,如果能够直接快速启动也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