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释电

楼主(2018-04-14):
void main()
{
    U16 i, j, testnum;
    EA = 0;
       Timer0_Init();  //定时器0初始化
    Data_Init();
       Initial_DS1302();
       EA = 1;
       L1602_init();
       L1602_string(1,1," hechao ");
       L1602_string(2,1,"200820103208");
       //延时
       for (i=0;i<1000;i++)
          for (j=0;j<1000;j++)
          {;}
    //清屏
       L1602_string(1,1,"          T   C");
       L1602_string(2,1,"          H   %");

       while(1)
       {
            //查询报警信号
               //FlagSet=0为报警状态,
               //FlagSet=1为关报警状态,
               //FlagSet=2,3,4,5,6,7依次为设置年,月,日,时,分,秒状态
         if ((FlagSet==1)&&(FlagAlert==0)&&(In_Alert==1))   //触发报警则存入报警时间
               {
                  SaveAlert();
                  FlagAlert=1;
                  Beep=0;
                     Led_Alert = 0;
               }
               if ((FlagSet==1)&&(In_Alert==1))
               {
                  Beep=0;
                     Led_Alert = 0;
               }
               else       //报警未打开或者无警可报
               {
                  FlagAlert=0;
                  Beep=1;
                     Led_Alert = 1;
               }
               if (FlagStartRH == 1)
               {
             //温湿度转换标志检查
                   TR0 = 0;
             testnum = RH();
                     FlagStartRH = 0;
                      TR0 = 1;
             //读出温湿度,只取整数部分
                      humidity = U8RH_data_H;
                      temperature = U8T_data_H;
               //读出日期时间值
                DS1302_GetTime(&CurrentTime);
                      year = CurrentTime.Year;
             month =CurrentTime.Month;
                      day = CurrentTime.Day;
                      hour = CurrentTime.Hour;
                      minute = CurrentTime.Minute;
                      second = CurrentTime.Second;
                DateToStr(&CurrentTime);
                TimeToStr(&CurrentTime);
             //如果不处于查询状态则显示当前日期时间温度湿度
                      if (FlagReview==0)
                      {
                         //清屏
                 L1602_string(1,1,"           T   C");
                            L1602_string(2,1,"               ");
                            L1602_string(2,12,"H  %");
                            //显示温湿度
                         if (temperature<0)
                         {
                            L1602_string(2,7,"-");
                         }
                         temperature = abs(temperature);
                         int2str(temperature,str1);
                         L1602_string(1,14,str1);
                         int2str(humidity,str1);
                      L1602_string(2,14,str1);
                   L1602_string(1,1,CurrentTime.DateString);
                   L1602_string(2,1,CurrentTime.TimeString);
                   //产生时间设定时的闪烁效果,只在未查询且闪烁标志置位时运行
                   if (hide==1)
                   {
                       switch (FlagSet)
                      {
                         case 0:
                                     case 1:
                         break;
                         case 2:                //年
                               L1602_string(1,1,"  ");
                               break;
                         case 3:                //月
                               L1602_string(1,4,"  ");
                               break;
                         case 4:                //日
                               L1602_string(1,7,"  ");
                               break;
                         case 5:                //时
                               L1602_string(2,1,"  ");
                               break;
                         case 6:                //分
                               L1602_string(2,4,"  ");
                               break;
                         case 7:                //秒
                               L1602_string(2,7,"  ");
                               break;
                         default:
                            break;
                         }
                }
                      }
              }
              //以下为键盘查询,当有按键从按下到弹起时,该按键被响应。
              if ((Key_Up)&&(keyUp==0)){FlagKeyPress = 1; keyvalue = 1;}
        else if ((Key_Down)&&(keyDown==0)) {FlagKeyPress = 1; keyvalue = 2;}
        else if ((Key_Set)&&(keySet==0)){FlagKeyPress = 1; keyvalue = 3;}
        else if ((Key_Review)&&(keyReview==0)) {FlagKeyPress = 1; keyvalue = 4;}
              if (FlagKeyPress == 1)
              {
           KeyProcess(keyvalue);
           FlagKeyPress = 0;
              }
        if (!Key_Up) keyUp= 0;
              else keyUp = 1;
        if (!Key_Down)keyDown = 0;
              else keyDown = 1;
        if (!Key_Set) keySet= 0;
              else keySet = 1;
        if (!Key_Review) keyReview = 0;
              else keyReview = 1;
              Delay1ms(100);
       }
}

单片机无碳小车

单片机无碳小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