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源适配器的一个疑惑:电压跟电流

楼主(2018-04-14):
电源适配器貌似就类似一个充电器,为什么会有12V/3A,12V/4A,12V/5A?

如果我想给单片机供电,同样的5V电压,多少的电流比较合适?

它跟充电器有啥区别?

网友A:
多少的电流 要看你的单片机设备的功率是多大,电源适配器的功率只要超过这个数值就行

网友B:
这个是弱智问题.够用就行.土豪看着办

网友C:
一般的5v手机充电器可以直接用。用电器都有一个“功率”参数。家里的电器一般都是接在220v市电上,同等时间内微波炉肯定比手机充电器用点多。电压*电流=功率,电压相同,功率大的肯定电流大。

网友D:
本质上没区别,使用原则上都对负载的功率是宜小不宜大

网友E:
想给单片机供电,同样的5V电压,根据单片机DATASHEET上标定的功率,一般我们选择大于其它最大功率的1.5倍就可以了,太大了没有必要

网友F:
电源适配器和充电器的不同是,充电器实际上是适配器加上充电电路,一般锂电是涓流-恒流-恒压-低电流断电(小于10%充电电流)这样的设计。但通常我们见到的所谓充电器,实际上就是适配器,充电电路做在手机里了,这样的话,就与一般的适配器没有区别了。选择上要注意的是,一不要选到带充电电路的充电器,而是要选择充电器适配器(通常简称也叫充电器),二是要根据单片机系统电路需要来选择电源功率,不只是单片机本身,必须考虑单片机外围电路以及执行部件的功耗。在最大整体功耗之外,加入20-50%的裕量,一般就可以了。

网友G:
如查你的单片机用电30mA,你当然可以用100A的电流。提前是你乐意。

网友H:
电压虽然一样,但电流的大小其实也就是功率的大小,在自己设备范围内,选取合适功率的电源,因为电源功率越大,成本就越高,单片机供电0.5A就够了,功率太大了也是浪费

网友I:
看情况,电源适配器的输出电流要求大于单片机的最大输入电流,才能保证单片机的正常运转,如果单单给单片机供电,常见的手机充电头5V/1A足够给单片机供电了

网友J(2019-01-30):
电流的差异只是说明了在相同电压下带载能力的虽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