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了个mg996r型号的舵机但是不会控制,有没有大佬帮忙讲一下

楼主(2018-04-14):
我是把舵机直接插在51开发板的VCC和GND端,然后用了一个控制P2^1LED的PWM呼吸灯程序,将舵机的控制端接到P2^1上,然后舵机不懂,呼吸灯倒是快了好多,所以舵机的程序怎么写,为什么呼吸灯变快了?然后就是我用手去调节舵机对舵机没损伤吧?

网友A:
你好好看看MG996R舵机的资料嘛。
这个全金属舵机需要的电流是很大的,根本带不动这种舵机,必须要有一个电机驱动模块或芯片才行的。
SG90舵机可以用51单片机直接控制,这个电流需要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好看看MG996R舵机的资料嘛。
这个全金属舵机需要的电流是很大的,根本带不动这种舵机,必须要有一个电 ...

我用一个11.1V的电池然后接一个5V的稳压模块可以带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