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红外通讯和超声波测距冲突

楼主(2018-04-14):
我做拉一个小车,红外通讯和超声波测距都用的是定时器0,但是调用超声波的函数红外通讯就用不了了,只有屏蔽超声波测距的,红外才可以用,这还是为什么,是定时器的过吗?压缩包是我的程序,大神给小弟看看,怎么解决。

楼主:
void HC_SR04()//超声波测距配置
{

TH0=0;
TL0=0;

trig=1;
delay_20us();
trig=0;
while(echo==0);
TR0=1;
while(echo==1);
TR0=0;
time=TH0 * 256 + TL0;
time=time*0.0374/2;
}
uint getlowtime()//低电平时间,T0定时器
{
TH0=0;
TL0=0;
TR0=1;
while(IR_input == 0);
TR0=0;
return(TH0 * 256 + TL0);
}
uint getHigtime()//高电平时间
{
TH0=0;
TL0=0;
TR0=1;
while(IR_input == 1);
TR0=0;
return(TH0 * 256 + TL0);
}

uchar IRcon() //红外配置
{
  uint i,j;

  uint time;

  if(IR_input == 1)
    return 255;

  time=getlowtime();
  if(time>8755||time<7833)
   return 255;

  time=getHigtime();
  if(time>4680||time<3688)
   return 255;
  for(i=0;i<4;i++)
    {
      for(j=0;j<8;j++)
      {
        time = getlowtime();
        if(time<180 || time>750)
        return 255;

        time = getHigtime();
        if(time<180 || time>1840)
        return 255;

        ircode >>= 1;
        if(time>1050)
        ircode |= 0x80;
      }
    }
  send(ircode[2]);

  switch(ircode[2])
   {
   case 0x04: return 77;//全速
   case 0x0c: return 22;//减速
   case 0x08: return 44;//左
   case 0x0a: return 66;//右
   case 0x09: return 55;//停
   case 0x0D: return 33;//后退
   case 0x05: return 88;//前进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