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电机短路的问题

楼主(2018-04-14):
为什么我用万用表(通断档)测电机的两根线的时候会响(在断电状态)?有时候又不会.....同一个电机电机并没有坏,还能正常使用

大家觉得是什么原因?

网友A:
因为有的电机线圈阻值很小,万用表以为是短路

网友B:
使用的是什么电机呢
可能内部的电刷粘住了(或者碳粉)

网友C:
里面就是一个线圈吧

网友D:
什么电机

网友E:
因为电机内的线圈视为电感,万用表内部电源为直流电,用直流量测电感时相当于短路,所以万用表以为是短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使用的是什么电机呢
可能内部的电刷粘住了(或者碳粉)

就普通直流电机

网友F:
可能内部的电刷粘住了(或者碳粉)

网友G:
换个万用表,也有可能是万用表的原因

网友H:
可能电机阻值太小的问题

网友I:
不同的万用表通断测试档的报警阈值不同,仔细看万用表说明。直流电机电阻小于测试档阈值。

网友J:
因为有的电机线圈阻值很小,低阻值电表蜂鸣档也会响的

网友K:
换个万用表试试

网友L:
有的电机线圈阻值很小,是短路

网友M:
很多电机线圈阻值都小,万用表通断档判断的基准大概是几百欧姆

网友N:
看看什么电机,不同电机问题不一样

网友O:
因为有的电机线圈阻值很小,低阻值电表蜂鸣档也会响

网友P:
电机线圈阻值很小,用万用测量是会响的吧

网友Q:
应该就是电机阻值太小了

网友R:
你看万用表的原理实际是1.5负电池加内阻去量 可能会响

网友S:
你的有刷直流电机吧,电机本身就是线圈,阻值很小,电机转动是因为产生交变的磁场,交变磁场需要交流电来产生。所以你用万用表测直流有刷电机就是导通的,有时候不导通可能是电机位置在两个碳刷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