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51单片机变量的声明顺序会影响结果,一个费解的错误

楼主(2018-04-14):
本人初学51单片机,跟着网上教程自学,学到码表程序编写。在写的过程中发一个问题无法解释,故发出来求问高手。总的来说就是发现变量的声明顺序会影响结果。下面代码的仿真结果,一个是对的,一个是错的,而两段代码不同的仅仅是变量声明顺序不同。换下顺序就能很稳定的重现

u8 num_h,num_l; 这个正常
u8 num_l,num_h; 这个异常

很打击学习积极性啊~ 肯求高手说下。多谢

结果正常 代码如下:
void showNum(u8 bit_b,u8 seg_s)
{
        u8 num_h,num_l;

        num_l=seg_s%10;
        num_h=seg_s/10;
        if(bit_b==1)
        {
                display_led(1,num_h);
                delay(2);
                display_led(0,num_l);
                delay(2);
        }
        if(bit_b==2)
        {
                display_led(4,num_h);
                delay(2);
                display_led(3,num_l);
                delay(2);
        }
        if(bit_b==3)
        {
                display_led(7,num_h);
                delay(2);
                display_led(6,num_l);
                delay(2);
        }

}

结果如图:

异常代码如下:
void showNum(u8 bit_b,u8 seg_s)
{
        u8 num_l,num_h;

        num_l=seg_s%10;
        num_h=seg_s/10;
        if(bit_b==1)
        {
                display_led(1,num_h);
                delay(2);
                display_led(0,num_l);
                delay(2);
        }
        if(bit_b==2)
        {
                display_led(4,num_h);
                delay(2);
                display_led(3,num_l);
                delay(2);
        }
        if(bit_b==3)
        {
                display_led(7,num_h);
                delay(2);
                display_led(6,num_l);
                delay(2);
        }

}

结果:

网友A:
能不能上传完整程序?

网友B:
我也是刚刚学习51单片机,我觉得就函数内部变量声明顺序应该没有关系,针对你的问题我可能没有满意的答案。其他方面可以提一些建议。可以买一个单片机,还是用实际单片机进行测试比较好。51单片机有正版的编程环境,可以上keil官网下载,现在单片机都是EEPROM,写程序都很方便,还是用实际单片机调试靠谱。我用我的实际单片机调试就没有问题。而且用仿真软件是很有弊端的,第一非正版会有很多bug,而且有的时候实际电路和仿真电路会有差别。

网友C:
在定义函数时指定参数类型试试!参数是通过堆栈传递的,类型不对有可能引起参数误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