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烧录软件可以烧录at89c51 求帮助

楼主(2018-04-14):
什么烧录软件可以烧录at89c51,谢谢

网友A:
keil可以做程序设计,然后需要再下载一个stc-isp,在里面选择相应的型号,楼主的c51单片机是可以选择并烧录的这样就可以进行单片机设计了

网友B:
貌似普中科技有那种可以烧录的软件

网友C:
STC-ICP 基本上都会用到的

网友D:
STC官方的 STC-ISP

网友E:
谱中科技

网友F:
stc-isp比较常用,宏晶科技的官网上有各种版本,去找找吧!

网友G(2018-06-08):
ISP能用么?

网友H:
#在这里快速回复# STC-ICP

网友I:
stc-isp可以

网友J:
STA-ISP就可以下载简单快捷

网友K:
stc-isp。这是必须会用的烧录软件

网友L:
这是以前的芯片, ATMEL的, 要编程器才能烧录的. 比如TOP2005等, 软件就是编程器软件

网友M:
对于AT89C51用stc-isp就行了

网友N:
STC-ICP和keil

网友O:
STC-ISP,用这个就可以

网友P:
keil 和stc-icp

网友Q:
STCISP-V6.82E.exe

网友R:
stc最常用

网友S:
STC-ISP开发板接电脑就可以烧程序了

网友T:
去stc官网就知道了,大兄弟

网友G:
AT单片机烧录有点麻烦,不像普通的简单

网友U:
RF1800编程器  1#

网友V:
AT89c51是AVR的51芯片,STCISP支持这颗料?要用AVR的烧写工具配套软件

网友W:
普中软件不错

网友X:
stc-isp就可以

网友Y:
stc-isp-15xx-v6.85

网友Z:
keil Uv4可以,你下一个protuse,然后在里面仿真,在keil里编写代码,与keil软件进行远程连接

网友AA:
普中科技有那种可以录

网友AB:
stc-isp,可以烧录keli软件写出来的程序,USB烧录软件也可以

网友AC:
keli生成hex文件,用这个就可以,很方便

网友AD:
普中科技有

网友AE:
AVR_fighter可以的,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