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怎样与传感器进行连接

楼主(2018-04-14):
STM32f103怎样与传感器进行连接(硬件搭接,软件编译),像DS18B20温度传感器,MQ-2烟雾传感器,水浸传感器,玻璃破碎传感器等等用于安防的传感器。还有有大佬推荐STM32用什么软件进行仿真比较好,用什么软件进行编译比较好?多谢了

网友A:
传感器与单片机怎么连接不清楚,我建议看看51

网友B:
看传感器芯片提供什么样的接口,譬如TLV系列的电压传感器用SPI总线与CPU链接,有的温度传感器用IIC总线与CPU链接。

网友C:
看传感器说明了

网友D:
百度就可以了,或者找一本stm32的书看看就知道了

网友E:
看STM单片机的手册,找到模拟量采集; 各种传感器无非就是输出电压电流信号,一般都是标准信号

网友F:
首先是硬件的连接,要注意接口对应,其次是软件的匹配

网友G:
不同传感器硬件接口不同

网友H(2018-12-12):
题主现在会了吗

网友I(2020-12-15):
传感器太多了去!警察捉小偷,也要先知那个小偷,在那。您的传感器是啥都不知,如何下手?

网友J:
传感器的数据表通常包含如何将传感器连接到单片机。 请阅读传感器的数据表。

网友K:
传感器是模拟量通过stm32的IO口引脚配置成GPIO_Mode_IPD输入模式(需要定时器定时读取可以再加定时器),此时可以通过串口查看引脚读到的传感器信号。传感器一般需要供电所以供电线别忘了,还有直接接到STM32芯片IO口上的只能检测0~3V的电压,如有超过量程建议进行倍数缩小或降压处理,基本上3根线(VCC、GND、信号)或者4根线(VCC、GND、信号+、信号-)的都是如此,4根线注意需要将信号进行差分转单端处理。如果传感器信号是数字量那就需要通过技术手册进行通信读取信号(如IIC通信、SPI通信等读取传感器的信号)。
单片机仿真软件可以通过proteus进行仿真,单纯的电路仿真模拟建议用multisim。

网友L:
从零开始学习吧。

网友M:
看你用的什么型号,阅读一下使用手册,注意程序个GPIO管脚定义,按着接就行了,一般就是TX\RX

网友N:
学习大侠们的经验

网友O:
要看传感器类型了,模拟量输出的一般三个线,数字量输出的可能是SPI或者IIC等通信协议的,可以看下ADC采集和通信协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