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CAN发送和接收过滤原理 (过程详细说明,语言生动形象)

楼主(2018-04-14):
语言生动形象,让人一看就懂。
STM32 CAN发送和接收过滤原理
通过对 CANBUS 协议的理解 , 我们知道 : CAN 总线上的节点接收或发送数据都是以帧为单位的 ! ! ! CAN 协议规定了好几种帧类型,但是对于我们应用来说,只有数据帧和远程帧可以通过软件编程来控制 。 ( 其他几种帧都是由 CAN 控制器硬件实现的 , 我们想管也管不了 ) 。而数据帧和远程帧最大的区别在于 : 远程帧没有数据域 。 数据帧分为标准数据帧和扩展数据帧,它们之间最大的区别在于:标识符 (ID) 长度不同(标准帧为 11 位,扩展帧为 29 位 ) 。为了能更好地理解下面的内容,让我们先来回忆一下标准数据帧是什么样子的:
1 :假如我们只想收到别人发过来的 ID 为 0x317 的标准数据帧:
0X317 二进制位: 011 0001 0111
那么可以这样设置 :

种标准数据帧了。
以上是 32 位模式下标识符屏蔽模式和标识符列表模式下的设置方法。
在 16 位模式下,只不过把两个 32 位寄存器拆成了 4 个 16 位的而已,原理和 32 位模式下是一样的。就不赘述了。
接收数据是通过指向 Can Can Can Can R R R R xMsg xMsg xMsg xMsg 结构体变量的指针传递的。直接调用 CAN_Receive 即可轻松完成。
typedef struct
{
uint32_t StdId;
uint32_t ExtId;
uint8_t IDE;
uint8_t RTR;
uint8_t DLC;
uint8_t Data[8];
uint8_t FMI;
} CanRxMsg;
CanRxMsg 结构与 CanTxMsg 差不多。只是多了一个 FMI 域。

FMI

FMI 设定为消息将要通过的过滤器索引 , 这些消息存储于邮箱中 。 该参数取值范围 0 到0xFF 。

网友A:
学习下目前正在学习can协议

网友B(2018-06-14):
正在学习,非常实用

网友C(2019-03-29):
值得学习,推荐

网友D(2019-04-29):
的确写得很生动形象,不错

网友D:
写得很好,值得学习

网友E:
写得真好.
好好学习一下
感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F(2019-06-14):
汽车电子必备的通讯协议

网友G(2019-09-10):
非常不错,卡在过滤器几天了  看了这篇感觉思路都通了。

网友H:
以前用的是恒润的协议,现在看看能不能自己搞

网友I(2019-12-15):
收藏 正在用的是485 想转为CAN通讯
感谢楼主

网友J(2020-03-18):
CAN如何接收?如何过滤?无数初学者都倒在这里!算我一位,幸好,到此得到“超度”,没有比这更易理解的了,感谢作者的用心付出!受教了。

网友K:
讲得非常好

网友L:
这是我看到的最最好的例子

网友M:
很形象,已收藏

网友N(2020-04-21):
资料不错,这几天CAN通信运行过程中莫名其妙停止,一段时间后恢复,不知道啥原因

网友O(2020-06-30):
请教个问题,这句话什么意思:”接收数据是通过指向 Can Can Can Can R R R R xMsg xMsg xMsg xMsg 结构体变量的指针传递的”。这里的can can can can  r r r r  xmsg xmsg xmsg xmsg是啥意思

网友O:
请教个问题:”接收数据是通过指向 Can Can Can Can R R R R xMsg xMsg xMsg xMsg 结构体变量的指针传递的”,这句话里面的can can can... xmsg xmsg xmsg xmsg 啥意思

网友P(2020-09-06):
谢谢分享 感恩付出 谢谢

网友Q(2020-11-15):
学习下,正在学习OBD相关的东西

网友R(2021-01-04):
学习下目前正在学习汽车can通信

网友S:
好文章值的学习

网友T(2021-04-26):
写的非常好,要是再加一点代码和解释就更好了

网友U(2021-08-27):
这个写得太好了!下载下来认真学习。

网友V:
非常清楚,描述也很生动

网友W:
讲的很细致!!!感谢大大分享!

网友X(2024-01-19):
正在学习CAN,感谢作者

网友Y(2024-06-19):
如果我要设置只接受指定的诺干个ID应该要怎么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