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意改造]让LED灯拥有第二次"生命"!--多图杀猫

楼主(2018-04-14):
开头篇----------
在一个寒冷的夜晚,楼梯口的LED照明灯就下岗了。
下班回家发现楼道口一片漆黑。

就是这种垃圾灯,还用不到半个月。拆开后发现驱动整个烧坏了。(忘拍照了)

可是灯的外壳是完好的啊。改造~~坚决改造。
想你想你想我。。。
可以改造个床头灯, 应急灯, 充电宝,跳蛋....污污~(开玩笑)
应急灯这个可以有,还可以带10级调光,晚上开灯不刺眼。可以带无线集群遥控,长按集群键5秒,所有同接收版都亮灯,停电非常好用。也可以做充电宝。
那么问题来了,我不会写程序啊。

叮~百度去。。。
制作篇---------------------
-切割底部-

-钻孔-用洞洞板焊开关-

-焊单片机-

-放进壳体看看效果,还行-

-忽然想起没装充电板-装上-还有电量显示-

-翻箱倒柜找来以前买的18500锂电池1800mAh-

-组装-

-还行。就是暴力了些没办法,空间有限。
-装灯-

-整体-

-最后没图片了只能发些制作中试验图-

后来发展无线程序失灵了。导致第一次可以控制灯亮灭,第二次失灵。算了反正目前用不到。
我这个失败的程序就不发了,发些百度到的。
调光

/***************************************************
****************************************************
        名称:台灯
        MCU:STC15F104W
        日期:2014 /9/1
*****************************************************
****************************************************/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宏定义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fr INT_CLKO = 0x8f;                                //外部中断与时钟输出控制寄存器
sfr AUXR = 0x8e;

sbit KEY1=P3^0;                                        //亮度减
sbit KEY2=P3^1;                                        //开机/关机/待机
sbit KEY3=P3^2;                                        //亮度加
sbit NPN=P3^3;                                        //控制端
sbit IR=P3^5;                                        //红外线
sbit LED=P3^4;                                        //指示灯

Uchar Gears;                                    //20级档位
Uchar PWM;

void KEY();
void Delay(Uchar a);
/****************************************************
********主函数:调用子函数**************************/
void main()
{
    Gears=0;
    AUXR &= 0x7f;                                    //定时器0为12T模式
//    AUXR |= 0x80;                                      //定时器0为1T模式
    TMOD=0x02;                                        //定时器0 模式2
    TH0=TL0=131;                                    //定时器0赋初值
    ET0=1;                                            //打开定时器0中断
    EA=1;                                            //打开总中断
    TR0=1;                                            //定时器0启动

    while(1)
    {
        KEY();

    }

}
/*****************************************************
********子函数:按键函数****************************/
void KEY()
{

//======================
    if(KEY1==0)
    {
        Delay(19);
        if(KEY1==0)
        {

            if(Gears==0)
            {
                Gears=0;
            }
            else
            {
                Gears--;
            }
            while(!KEY1);
        }
    }
    else
    if(KEY2==0)
    {
        Delay();
        if(KEY2==0)
        {

        }
    }
    else
    if(KEY3==0)
    {
        Delay(19);
        if(KEY3==0)
        {
            Gears++;
            if(Gears>20)
            {
                Gears=20;
            }
            while(!KEY3);
        }
    }

}
/****************************************************
********子函数:延时函数***************************/
void Delay(Uchar a)
{
    Uint b,c;
    for(b=a;b>0;b--)
    for(c=1000;c>0;c--);

}
/****************************************************
********子函数:定时器中断函数*********************/
void T0_time() interrupt 1
{

    PWM++;
    if(PWM>Gears)
        {
            NPN=0;
        }
        else
        {
            NPN=1;
        }
        if(PWM>20)
        {
            PWM=0;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