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正交编码器测速源码 光电编码器测速(通用定时器TIM3)

楼主(2018-04-14):
编码器分类: 按工作原理:光电式、磁电式和触点电刷式 按码盘的刻孔方式:增量式和绝对式两类 由于博主接触面还不是很广,一共就用过两个种类的编码器,都是属于光电的 差分编码器:一般由8根线连接 信号线分别为 A+ A- B+ B- Z+ Z- 以及VCC和GND 这里有一种不需要Z信号的,6线差分A+ A- B+ B- VCC 和GND 正交编码器:一般是5根线连接,信号线分别为A B Z VCC和GND

编码器线数: 就是旋转一圈你的A(B)会输出多少个脉冲 ,这里的A B就是上面的输出脉冲信号线,它们转一圈发出的脉冲数一样的,不过存在90°相位差 通常都是360线的 线数越高代表编码器能够反应的位置精度越高

//光电编码器测速,TIM3_ETR,PD2

#include "stm32f10x.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TIM_CeSu.h"
#include "TIM_Dingshi.h"
#include "LED.h"
#include "LCD12864.h"
#include "delay.h"

uint16_t Qian_Count,Hou_Count;
uint8_t flag;
float speed;

void Board_Init(void)
{
        LED_Init();
        NVIC_Config();
        Timer_Init();
        TIM_Init();
        InitDis();
}

int main(void)
{
        Board_Init();
        locate16(1,1);
        DisStr("  编码器测速");
        delay_ms(10);
        while(1)
        #if 1
        {
                locate16(2,1);
                DisStr("当前编码器速度:");
                delay_ms(10);
                locate16(3,1);
                lcd_decimal(speed);
                delay_ms(10);
                DisStr(" 圈/ 秒");
        }
        #endif
}

void TIM3_IRQHandler(void)
{
#if 0
        if(TIM_GetITStatus(TIM1,TIM_IT_Update) != RESET)
        {
                //TIM_ClearITPendingBit(TIM1,TIM_IT_Update); //清除标志位
                GPIOC-> ODR ^= GPIO_Pin_6;
                TIM_ClearITPendingBit(TIM1, TIM_FLAG_Update); //清中断
                //TIM1->EGR |= 0x0001;
                //TIM_ClearITPendingBit(TIM1, TIM_FLAG_Update); //清中断
        }
#endif

        if(TIM_GetITStatus(TIM3,TIM_IT_Update) != RESET)
        {
                 TIM_ClearITPendingBit(TIM3,TIM_IT_Update); //清除标志位
                GPIOC-> ODR ^= GPIO_Pin_8;
                flag++;
        }
}

//定时器2的中断函数
void TIM2_IRQHandler(void)
{
        if(TIM_GetITStatus(TIM2,TIM_IT_Update) != RESET)
        {
                 TIM_ClearITPendingBit(TIM2,TIM_IT_Update); //清除标志位
                GPIOC-> ODR ^= GPIO_Pin_9;
                Qian_Count = TIM3->CNT;
                speed=(800*flag+Qian_Count-Hou_Count)*2.0/200.0;
……………………

网友A(2018-10-29):
GPIOC-> ODR ^= GPIO_Pin_9;                 Qian_Count = TIM3->CNT;                 speed=(800*flag+Qian_Count-Hou_Count)*2.0/200.0;楼主这几句什么意思为什么让p9输出高 还有这个数据处理为什么这样

网友A:
楼主,为啥arr设置为800,还有为啥要将pc9设置为高电平,为啥数据要这样处理

网友A:
原子哥帮帮忙吧,真的不懂啊

网友B(2020-06-06):
有用过的吗

网友C(2021-02-23):
不错,正好要用到

网友D(2021-04-21):
正在做编码器项目,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