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3.3V单片机供电方案

楼主:
最近在玩3.3V供电的单片机,因为很多外围芯片都用3.3v供电,用3.3V单片机就不用做IO口的电平转换。
我计划是使用3.7V锂电池供电,这样可以不用连接电源线单独运行。
现在问题是,一直找不到合适的3.7转3.3的稳压电路。
请问大神们,有没有可用的稳压方案?
-------------------
以前玩5V时用过78xx,这种稳压器的压降有2V,不适用。1117系列压降也有1.4V。
而我3.7-3.3仅仅只有0.4V的差距。我暂时找不到适用的电路了。
-------2018.05-------
谢谢各位大神们提供的建议,在各个方案中找了个相对容易实现的来做。我选择了HT7333来做。

这个的压降不高,但前提是要电流必须不大。然后我照数据手册的电路来连接,可以加大输出电流。

成功将3.7V稳压成3.3V输出。

网友A(2018-04-14):
7133或7533三端稳压管------TO-92封装

网友B:
LDO。低压差稳压IC。或者如图,用431搭一个。

网友C:
贴片二极管4148

网友D:
LM2596S降压模块可以,网上卖的也有,这个模块上面有一个滑动变阻器,可以调节降压范围

网友E:
DC-DC 1.8V-5V转3.3V升降压转换模块

网友F:
板登的电路不适用,因为3.7与3.3的压差太小,电路本身不能正常工作,
一般的线性稳压器,与板橙的电路原理一样,大多都不能用。
MAX公司有一款超低压降的稳压器,较贵,我用过,型号忘记了。压差允许0.2V,但3.7V用一会就又下降了,还是不好。
8#的说法是正确的。可以采用。开关电源可以升压,用电与能量有关,只要3.7V电池的能量足够,可以用较长时间,且输入范围广。

网友G:
有2种方法可尝试一下。一是3.7V串一只锗二极管,3.7V-0.3=3.4V,但锗二极管热稳定性差;二是5V串2只硅二极管,5-1.4=3.6V,再并一只3.3V稳压管。这2种方法均与你的应用项目总电流有关,具有个性,不具有通用性。电路简单,成本很低,可以试试。

网友H:
lm2596应该可以

网友B:
引用 网友F:
板登的电路不适用,因为3.7与3.3的压差太小,电路本身不能正常工作,
一般的线性稳压器,与板橙的电路原理 ...

当然能用。你试一下就知道。P管可以工作到饱和状态,压差最小可达0.15V。

网友I:
用LM1117-3.3,这个芯片用的比较多

网友B:
前面的图中需要在N管基极加个二极管,这里可以用红色LED,以便基极能被导通的431关断。

网友J:
引用 网友A:
7133或7533三端稳压管------TO-92封装

查了下7533的参数:
这里的Dropout 电压就是压差,电流是1mA时压差为25mV,当我压差0.4V时电流只有16mA啊。好像不太够用啊。

(7133的压差更不理想。)

网友J:
我已经说过了,1117不行。

网友J:
引用 网友I:
用LM1117-3.3,这个芯片用的比较多

1117的压差在1V以上。不适用!

网友G:
引用 网友B:
当然能用。你试一下就知道。P管可以工作到饱和状态,压差最小可达0.15V。

串联型稳压电路P管不宜工作在饱和状态,一定须放大状态,否则失去稳压功能。

网友K:
可以在网上买个降压模块

网友L:
我用1117-3.3没问题啊,挺稳定的

网友M:
先用7805稳压 在用降压模块

网友N:
ASM1117 3.3V

网友M:
先7805稳压,降压模块降压。不置可否行得通

网友O:
利用 TPS7333 稳压也是可以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G:
串联型稳压电路P管不宜工作在饱和状态,一定须放大状态,否则失去稳压功能。

请看一下LDO原理。LDO的最低压差是因为工作在饱和状态。LDO也有双极型和MOS型。双极型也能做到零点几伏最小压差。

网友B:
引用 网友J:
我已经说过了,1117不行。

1117是双极型LDO,为了加强输出,输出级采用的是达林顿,所以最小压差比较大,一点几伏吧。按我的电路用单P管输出,如用8550,外围适当配置,能做到零点几伏。这是指的最小压差,在压差大于这个值时,稳压电路就工作在放大状态了,所以不影响稳压。

网友F:
更正一下,板登的能用。

网友P:
3.7锂电池工作电压约2.5~4.2v,3.3v单片机也是有工作电压范围的,强求3.3v有难度,2电串再降比较合适

网友Q:
XC6206 输出电流比较小,价格低廉的LDO

网友R:
你没考虑电池本身电量过低的时候电压是会降到3.3v以下的,若是含有功率部分,那运行的时候电压波动太大会造成单片机重启的。我一般是先升到5v再降到3.6

网友J:
引用 网友R:
你没考虑电池本身电量过低的时候电压是会降到3.3v以下的,若是含有功率部分,那运行的时候电压波动太大会造 ...

这个方案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S:
直接用一个3.3V稳压二极管就行了。

网友T:
可以用Me6206这个低压差稳压芯片

网友U:
可以使用开关电源转换,我就是这么用的

网友V:
低压差线性稳压(LDO)
HT7533-3

网友W:
你也可以先升压再稳压啊

网友W:
你可以先升压再稳压,毕竟如果直接用用低压差的芯片也是在接近满电的时候压差才吻合

网友X:
稳压模块可以降到3.3V

网友Y:
LM1117稳压芯片

网友Z:
6206啊 很简单的电路5V转3.3V

网友AA:
加一个稳压二极管

网友AB:
HT7333三端稳压管

网友AC:
用SX1301,这个芯片可以满足你的要求,我原来也跟你一样找了好久,最后查到这个方案,线路简单,输出靠两个电阻分压值决定。需要一个1206封装的贴片电感,轻松100mA电流都可以提供。sot26封装,主要看你工作电流,电流小点最低1V都可以稳定工作输出3.3V,3.7V的锂电池需要加保护板,防止过放电,或者你程序设定电池低于2.5V关闭系统.

网友AD:
串一个二极管进去应该就差不多了

网友AE:
直接买个稳压块

网友AF(2021-10-29):
应该电池先升到5V再降到3V3。直接从电池取电降压不可取

网友AG:
引用 网友AH:
AMS1117

AMS317应该很悬吧,压降太低,不能正常工作

网友AG:
ME6209,只需要压差超过80mv就可以稳定工作,最高十几伏,电流好像是250ma

网友AI:
只能用HT7333,我用过,在输入3.6V的情况下可以很稳定的输出3.3V

网友AJ:
我用的3.3V的MCU,直接3.6V电池供电。国产的。STM32也可以这样用。电池哪有满满的给你,我3.6V的新的电池也只有3.5V多那么一点点。

网友AK:
AMS117可以吗

网友AL:
串个二极管(锗)压降0.4V ,正好还防止电源接反

网友AM:
用1117这些也是可以的

网友AN:
可以用MP2002。

网友AO:
LM22676MRE-5.0转5然后1117

网友AP:
一般我都是用1117-3.3

网友AQ:
一般来说,输入和输出电压接近的 LDO 稳压器应该很好用。

网友AR:
首先用管子肯定是下策。一般我的话,会选ME6201A33P(便宜),TPS76133(略贵,带开关),HT7333(便宜)。希望不耽误你的选择。再者,电容按照资料前后都是10UF,保险起见,再多加个0.1uf的。

网友AS:
引用 网友J:
查了下7533的参数:
这里的Dropout 电压就是压差,电流是1mA时压差为25mV,当我压差0.4V时电流只有16mA ...

楼主你没发现你发问题没发全吗?我也是用锂电池给单片机供电的。你说锂电池3.7V,那是是片面的,就我所用的锂电池是3.7-4.2V(我不知道你用的电池的电压范围),当锂电池电压达到3.7时候已经不能对外放电了。一般锂电池给单片机供电有以下几种,使用的是宽电压的单片机3.3-5V,可以直接供电
使用电源管理芯片,这种芯片往往可以自带升压,充电IC和电源管理IC度可以
使用DO-DO芯片,我是用的是SPX3819-3.3
使用稳压二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