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画原理图 红外吸收二极管等在元件库中找不到 求帮助

楼主(2018-04-14):
想求AD原理图的元器件库,有些比较少用的元器件,比如红外吸收二极管等,在元件库中找不到

网友A:
自己创建原件

网友B:
自己创建库吧,百度一下文章大把的资料可以学习,祝你好运。

网友C:
首先你要知道你要用的二极管的数据表datasheet,里面会有封装信息,然后自己画,搜索datashe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