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要数码管从0到f切换,但是没成功

楼主(2018-04-14):
程序①:
#include<reg52.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P2_0 = P2^0;
sbit P2_1 = P2^1;
sbit P2_2 = P2^2;
sbit P2_3 = P2^3;
uchar num;
uchar code table[]={
0x3f,0x06,0x5b,0x4f,
0x66,0x6d,0x7d,0x07,
0x7f,0x6f,0x77,0x7c,
0x39,0x5e,0x79,0x71};
void delay(uint z);
void main()
{
while(1)
{
  for(num=0;num<16;num++)
   {
    P0=table[num];
    P2_0=0;
    P2_0=1;

    P0=table[num];
    P2_1=0;
    P2_1=1;
    P0=table[num];
    P2_2=0;
    P2_2=1;
    P0=table[num];
    P2_3=0;
    P2_3=1;
    delay(1000);
   }
}
}
void delay(uint z)
{
uint x,y;
for(x=z;x>0;x--)
  for(y=110;y>0;y--);
}

程序②:
#include <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P2_0 = P2^0;
sbit P2_1 = P2^1;
sbit P2_2 = P2^2;
sbit P2_3 = P2^3;
uchar num;
uchar code table[]={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
                        0xf8,0x80,0x90};
void delay(uint z);
void main()
{

while(1)
{

   for(num=0;num<16;num++)
   {
     P0=table[num];
     P2_0 = 0;
     P2_0 = 1;
     P0=table[num];
     P2_1 = 0;
     P2_1 = 1;
     P0=table[num];
     P2_2 = 0;
     P2_2 = 1;
     P0=table[num];
     P2_3 = 0;
     P2_3 = 1;
     delay(1000);
   }

}
}
void delay(uint z)
{
uint x,y;
for(x=z;x>0;x--)
  for(y=110;y>0;y--);
}

网友A:
4个数码管显示相同数字
#include <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code table[]={                //共阳数码管段码"0~f"
                0xc0,0xf9,0xa4,0xb0,
                0x99,0x92,0x82,0xf8,
                0x80,0x90,0x88,0x83,
                0xc6,0xa1,0x86,0x8e};

void delay(uint z)
{
        uint x,y;
        for(x=z;x>0;x--)
          for(y=110;y>0;y--);
}

void main()
{
        uchar num;
        P2 &= 0xf0;
        while(1)
        {
           for(num=0;num<16;num++)
           {
             P0=table[num];
             delay(1000);
           }
        }
}

楼主:
引用 网友A:
4个数码管显示相同数字
#include

谢谢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