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电路怎么求放大倍数?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8-04-15):
c1和R3并联,等效阻抗不是R3啊

网友B:
R2:匹配输入阻抗,没有特殊要求时,可以不用。

网友B:
R4:匹配输出阻抗,没有特殊要求时,可以不用。

网友B:
C1:抑制交流成分,使得交流成分的放大倍数减小。它与所并联的电阻一起也构成一个时常数,产生频率抑制的拐点。
你把C1,写成1/(jωc)  运算一下吧。

网友B:
提示一下:虚短的概念只适用于运放工作在放大区(输出未接近上下电源时,可认为是在放大区)。

网友C:
输出未接近上下电源时,可认为是在放大区

网友D:
此电路对中频来讲,放大倍数是5倍;对高频来讲,随着频率升高,放大倍数下降。

网友E:
放大倍数是5倍

网友E:
R2:匹配输入阻抗
R4:匹配输出阻抗
C1:抑制交流成分

网友F:
利用虚短虚断就好了

网友G:
这个电路计算没有什么问题啊,R2就是一个匹配电阻,R4就是为了减少运放输出的漂移,C1可以看作一个滤波吧,时域上你这么解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B:
直流放大倍数是:-5.1倍。

网友H:
此电路为一实用运放积分电路
C1的作用是将输入波形经电容积分的计算后变更为所得的函数波形输出
R2的作用是为防止输入偏压电流所产生的抵补电压。
R3的作用由于因积分器的电容抗会随着频率的降低而增加,如果不限制低频之增益,则即使很小的直流抵补电压,在积分期间就会令OPA饱和,所以需在积分电容两端加一电阻并联。
R4的作用是为限制输出电压Vout大于饱和电压Vsat使其能在线性操作区域工作。
其输出电压V_out如公式其放大倍数即可算出
以上仅供参考详细可能需参阅电子学

网友I(2019-01-28):
放大倍数是5倍,电压相位反相,怎么的加一个104就晕了呢,起作用的关键还是R3与R1.再不会用仿真软件仿一下不就一目了然了么!

网友J:
嗯!真正的积分电路是这样子的